[DSP编程] 小弟就要被开除了,冒死请教各位大牛!

楼主(2014-05-06):
我想实现一块板子,能够从摄像头采集连续图像,可以从油压、油位、温度湿度传感器采集模拟数据,并通过网口和上位机通讯,该如何实现呢,什么样的单片机合适做这个,小弟实在摸不着头脑,再不拿出方案就要被开除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看了贴子,觉得还不如开除的好。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ARM M3以上的芯片吧

网友C:
新唐N3292x可以搞定

网友D:
多了解一下DSP6000吧   TI有方案  也有网页显示

网友E:
这个让怎么说呢 唉……

网友F:
能够从摄像头采集连续图像,这个有点难度啊!

网友G:
X宝上的一些开发板足以满足你的功能

网友H:
都有模块的吧

网友I:
好像一般的DSP芯片配合数据采集和数模转换芯片都能实现,关键程序你怎么写,这个得与写程序的程序员协同工作。你自己选的器件即使实现了你要求的功能,也会造成芯片功能浪费或运行不畅,你自己不能完美的解决的,需要合作。

网友J:
arm9系列的就可以,数据采集通过ebi总线进行通信,与上位机通过异步串口就可以。

网友K:
我觉得应该先简单提一下自己的方案,不能让别人全做吧,有针对性的帮助比较好

网友L:
关注一下。图像处理,下一个要解决的难题啊。

网友M:
还是开除吧!

网友N:
嗯,, 网上开发板和方案,有些可以满足要求

但楼主的要求不够具体,比如:多少分辨率,多少帧的图像,传感器是什么接口,数字的?模拟的?  速率快不快?

网友O(2014-12-08):
我只想知道,楼主有没有被开除呀?

网友P:
我可以给你推荐个板子啊,这个最好分开做  因为我做过  主控用DM8168  信息采集板用STM32F417来采集油压  油位等模拟量信号  两者之间通过CAN进行通信  这样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任务分一部分出去

网友P:
以太网口也是有的   也可以选择用网口 现在网口比较流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我只想知道,楼主有没有被开除呀?

哈哈  楼主应该还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P:
我可以给你推荐个板子啊,这个最好分开做  因为我做过  主控用DM8168  信息采集板用STM32F417来采集油压   ...

楼主高手啊    达芬奇等系列能不能多多指点一下啊
包括资料推荐   非常感谢

网友Q:
还是开除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手啊    达芬奇等系列能不能多多指点一下啊
包括资料推荐   非常感谢 ...

龙大侠,不要叫我高手,我说了的  这个F417是我自己做的,DM8168不是我弄得,其他人在做。达芬奇我帮不了太多,但是可以做的,他们做实验,我见过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手啊    达芬奇等系列能不能多多指点一下啊
包括资料推荐   非常感谢 ...

这个项目真心一个人不大够用,我一人弄采集板弄了小半年呢。DM8168更麻烦,还要挂LInux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P:
这个项目真心一个人不大够用,我一人弄采集板弄了小半年呢。DM8168更麻烦,还要挂LInux系统 ...

达芬奇系列继续研究啊    前途无量

是啊,正在看,不过一说要linux下变成,顿时没了兴趣 对软件不感冒

网友R:
上某宝,用模块拼。这是唯一避免开除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P:
这个项目真心一个人不大够用,我一人弄采集板弄了小半年呢。DM8168更麻烦,还要挂LInux系统 ...

linux还是不能放弃  个人感觉
现在好多处理器都是多核    FPGA上都集成各种POWERPC等核
在硬件基础上  我觉得涉及编程是很占优势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linux还是不能放弃  个人感觉
现在好多处理器都是多核    FPGA上都集成各种POWERPC等核
在硬件基础上   ...

这点我也是同意滴,看到程序就头疼,无可奈何

网友S:
还是开除吧,是我的话走人了就,这东西实现起来很麻烦了。

网友T:
不是高清图像的话,随便找个M0,M3就可以了。

网友U:
图像处理 TMS320C6416,你可以参考一下, 有很多的应用。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数字处理比较大量的话当然是DSP比较拿手。

网友V:
很多都可以吧 。@@@

网友W:
便宜的选cyclone v soc
贵的选arria 10 soc

双核ARM + FPGA,什么图像什么模拟信号,能采集的,全给你采集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D:
linux还是不能放弃  个人感觉
现在好多处理器都是多核    FPGA上都集成各种POWERPC等核
在硬件基础上   ...

ARM才是大势所趋,哈哈,以后集成ARM的FPGA会越来越多,现在继承PPC的FPGA貌似已经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W:
ARM才是大势所趋,哈哈,以后集成ARM的FPGA会越来越多,现在继承PPC的FPGA貌似已经没有了 ...

你说的是PowerPC是吧      我们用的xilinx FPGA里面都提供PowerPC的核

网友X:
要是我就自动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