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的PWM模块缩水了(已解决)

楼主(2014-05-06):
从手册看KL25的PWM模块几乎是直接从8位机DZ60那里剪过来的。之前虽然每次换一次批次的DZ60,PWM就不同一次(飞思卡尔的PWM模块改动不是一般的勤快),每次需要重改程序适应飞思卡尔的片子版本修改,但都还凑合。这次DZ60换KL25貌似不行了。
应用中有个不断修改频率的PWM,频率=总线时钟/分频系数/计数值,频率变动范围非常大,所以不止计数值要变,分频系数也要变。  DZ60似乎是有缓冲寄存器,可以直接修改SC,KL25看来没有缓冲寄存器,直接修改SC无效,要先关闭模块。  好吧,先试试在PWM中断里先关闭SC,设置SC后再打开,怎么看都别扭.  缩水了个缓冲还真蛋疼.    这个PWM模块前后改了估计5,6次,有种越改越难用的味道。

网友A:
你好,楼主!
L系列的TPM模块确实继承的是DZ60的PWM模块,关于KL25的PWM例程,可参考以下两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639400-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63939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L系列的TPM模块确实继承的是DZ60的PWM模块,关于KL25的PWM例程,可参考以下两篇**。
http:// ...

关键是老是改,越改越不好用。  SC寄存器没法直接修改了,要先关闭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老是改,越改越不好用。  SC寄存器没法直接修改了,要先关闭模块。 ...

谢谢你的建议和关注飞思卡尔产品!

网友B(2014-06-09):
引用 网友C:
有点晕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