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内部12M RC

楼主(2014-05-06):
166A的内部12M RC如何开启?

网友A:
振动器切换要通过CLKCON寄存器

网友B:
1.低速转高速RC振动器,第一步是开启高速振荡器,之后至少延时等待2MS,2ms后切换系统时钟为高速RC振荡器。

网友B:
2.高速转低速32KHZ,第一步是切换系统时钟为32KHZ,之后添加NOP,再将高速振荡器关闭,最后添加4个NOP;

网友C:
具体的看SH79F166A规格书的29页,一整页都请好好看。

楼主:
我是这样写的 您帮我看下对不?
          SPDUP_32K=0;
          CLKS0=0;
          CLKS1=0;
          //CLKCON=Bin(00001100);
          HFO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elay_1us(0x001e);
         FS=1;

网友A:
CLKCON不是按位操作寄存器,你的HFON=1;FS=1等都无法编译通过

网友A:
CLKCON=Bin(00001000);
Delay_1us(0x001e);
CLKCON=Bin(00001100);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晚安少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