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反射光电传感器能不能用来检测沟槽?

楼主(2014-05-06):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工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支支招。

方形管道,底面是平的,但每间隔一段距离有35x9mm的沟槽,我想用一种传感器安装在小车底盘上,能分辨出这9mm的距离,或者用其他的办法告诉控制系统,前面要遇到沟槽了就行。但不能在管道上做**。
能利用反射式红外光带传感器来实现吗?就是智能小车寻迹用的那种,一般都是RPR220,TCRT5000之类的。
也就是,比如物体距离40mm时,传感器输出高电平,当遇到沟槽,增加到49mm时,就输出低电平。

希望手头有实物的朋友,能不能帮我做个试验,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9mm的分辨率,谢谢各位。

网友A:
光路设计比较难,分辨40与49mm的反射光差别可能很小,不过如果聚焦设计的好(体积稍大),再使用模拟输出,配合好的软件应该是也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路设计比较难,分辨40与49mm的反射光差别可能很小,不过如果聚焦设计的好(体积稍大),再使用模拟输出, ...

您好,请问如果用夏普的那种红外测距传感器,常见的就是GP2Y0A系列的,检测距离2-15cm,能实现吗?它是模拟量输出,设置40mm时的输出量为阀值,当开关来用,是否可行?
事实上,如果用测距传感器来实现,还是可以的,比如sensopart的微型光电传感器,分辨9mm不在话下,但是显然浪费,我不需要测距,只需要一个开关量,所以难在这里……

网友A:
夏普的那个直接用不行,那么远的距离(40mm以上)反射光早就偏离出传感器,所以说光路必须重新设计,那么远的距离还要考虑是否有干扰光。
如果一定要用要将传感器靠近狭缝(焦距左右),确认狭缝空间较大,不然还是有较多反射光,很考验电路的硬件设计。
其实如果可以不知用微动开关行不行,有一种带小轮的检测9mm缝隙应该不在话下,只要把机械部分设计好。

网友B:
同意一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普的那个直接用不行,那么远的距离(40mm以上)反射光早就偏离出传感器,所以说光路必须重新设计,那么远 ...

你好,管道内一片漆黑,无干扰光是肯定的。至于你说的反射光偏出传感器,不会吧?传感器安装在底盘,是垂直于管道底面的,他的有效测量距离是2-15cm的,在量程范围内反射光是肯定能接收到的,不然还要标明量程干嘛?小车上的测距传感器我就是用的sensopart的光电,150mm,装上就能用。所以光路问题不用考虑吧。
第三,条件限制,除车轮外,最好不要与管道接触,所以优先考虑非接触的方案,您说的这个微动开关,还不如用接近传感器实现,呵呵,但是接近开关感应距离都比较近,10mm算大的,底盘距底面怎么也得30mm吧,那意味着必须要伸出一部分,而且我是要装四个的(小车要前进后退,两个轮轴两侧共四个),所以显得不协调,不过如果光电不行,也可以采取。

网友A:
如这样看来也是可以的,现场环境这块不了解确实不好下定论。
我的建议是如果能设计成模拟量的,后期调整比较方便,否则可能需要多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这样看来也是可以的,现场环境这块不了解确实不好下定论。
我的建议是如果能设计成模拟量的,后期调整比 ...

其实,如果不考虑成本或其他因素,稍好一点的测距传感器肯定是能实现,分辨9mm的距离不在话下,而且如你所说,也是模拟量输出,方便设置阀值,后期调整。但因为要装四个,而且就实现一个简单的开关功能,用那么好的测距传感器简直就是“奢侈”,呵呵。所以肯定首先考虑不需要多大成本的,“粗糙”一点的传感器就行。

问题就在这里,便宜的,光电的,模拟量输出的,体积小的,还要有一定分辨率的,我目前还只知道 夏普 这款了。。。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