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4-05-06):
在看书的时候看到: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在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较大的时候,工作状态会跨越连续状态和非连续状态。
可这两种状态的高频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应该是不一下的,这种情况,变压器该怎么设计?怎么计算?

网友A:
小功率反激可以全功率范围都工作在DCM。
中、大功率高压输入、轻载工作于DCM;低压输入,重载工作于CCM。两种模式的转换点,和电感量,输入电压,负载有关。
根据实际负载,外围器件和测试效果来优化变压器,比如可以让其在1/3负载时进入CCM,比如小功率电源要用更小体积的变压器,可以让其工作于DCM,防止饱和。等等。。。总之你要明白两种模式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