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根控制线,控制单片机的复位端,每隔几分钟就对该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4-05-06):
用一根控制线,控制单片机的复位端,每隔几分钟就对该单片机复位

网友A:
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B:
感觉没什么问题。。。
就是需要对变量进行初始化吧

网友C:
我做过一个采集器,用的at89c51,就是让它不停地复位,5年了,没有影响。

网友D:
没影响,但是这样做的人,产品的可靠性也太那个啥了吧

网友E:
这样做在特定情况下可靠性非常的好!我做的采集器只是定时上传数据,复位一次执行一次程序,上传一次数据。这个东西很强的干扰也只能丢失少量数据,绝对不会死机

网友D:
呵呵,我做的产品一运行就是3、5年,也没这样弄呀。电脑没有可靠性,不过单片机仔细一点应该没问题,不信你试试PIC

网友F:
这个也只能当作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某些场合没有影响,比如是分布式的数据采集节点。某些场合这样可不行,不如一个车床正在运行,你动不动给它复位一下,不会出事故啊?

网友G: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事情,但好像不是很好的设计噢。

网友H:
要是我,一定不会给它复位的机会,直接关掉它的电源,需要上传数据时再通电,每秒开关它几十次,让它没有死机的机会。

网友I:
这种问题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看来是没啥子问题哈

网友G:
LZ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什么??

网友J:
没有问题,就是不停地按复位键,程序化不停初始化执行!

网友K:
单片机复位与运行上的对使用寿命应该没区别。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L:
木问题啊!

网友M:
影响不大的

网友N:
什么应用需要这样的设计呢?软件测试部门的同事估计比较郁闷。。。
在应用环境较复杂的情况下,前期设计可以采用24小时定时复位一次的机制。。。

网友O:
长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