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K的数据存储器又是什么呢?

楼主(2014-05-06):
看芯片手册有个疑问 上面说cy7c68013a这个芯片有16K的ram,但看到那个0XE000-0XFFFF这8K的数据存储器又是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是24K呢

楼主:
0X0000-0X3FFF这16K和0XE000-0XFFFF这8K,中间的40K由外部存储器填充?

楼主:
唉,算了,结贴了,明天去单位再说吧

网友B(2014-06-18):
这个真没注意过。

网友C:
我也用过,发现代码量大于10K烧写进去就会出现USB设备不识别或者干脆烧写不进去的情况。之前忘记在哪里有看到过说68013A片上容量是8.5K,但是明明之前看到说是16K啊,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