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

楼主(2014-05-06):
模拟的I2C总线为什么要读写E2PROM 2次才可以正确写入呢?

楼主:
多给点资料没事吧??这样子太难猜了

网友A:
就是说 ,按照DATASHEET里的时序读写E2PROM,第一次写不成功,第二次才写成功

网友B:
读写其他的设备呢

楼主:
没有问题

网友C:
你没按规范做,要相当清楚地知道,做芯片的人比你了解I2C总线协议要透彻得多,仔细拿示波器找时序来看。

网友D:
你的初始化有问题吧

网友E:
估计是应答/非应答没做好

网友F:
GPIO模拟IIC貌似简单,但要做到非常成熟也不容易。

网友G:
举个例子:

设备的NACK回复
设备忙绿,拉低SCL
SDA和SCL的线路不平衡
意外中断,设备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主机发送START,这是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推出机制,使得设备重新等待START
设备出错SCL一直拉着不放
SDA被意外拉低
。。。。。。

网友H:
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每次读写E2PROM都使用3次以保证读写成功。

网友C:
你测试电量?

网友I:
从二楼到各个楼,都说了,NACK。楼主最大的可能是最后一个发了ACK。
另外,写完后,要等5ms才可以进行读写。

网友J:
写完后,要等5ms才可以进行读写。  这个才是

网友K:
好像这问题最近我也遇到过

网友L:
有没有可能你的协议或者初始化不写,而导致出这问题

网友M: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与I2C锁死现象很一致。模拟I2C建议加上防锁死机制。

楼主:
没问题了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N:
楼主 没问题了么

使用的模拟还是硬件

我刚好也在弄这个

在某些ACK会有一段等待 不知道怎么回事 比如说 EV5 EV6 可以看到ADDR有时候没有被置位

网友O:
楼主是乍解决的呢?

网友:
我有C8051F060模拟I2C,好像不行

网友P:
I2C的读函数与写函数之间要delay。一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