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有人的wifi模块,有没有同道中人?

楼主(2014-05-06):
有用这个实现两个wifi通信的吗?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感觉有人给的资料不够详细,太笼统了。

网友A:
用用我们的试试?QQ253816584

网友B:
我用过有人的串口转WIFI,很方便,配置一个模块为主,另一个为客户,连上后就像串口一样透明传输

楼主(2014-09-09):
后来还是被我弄好了,thanksgods!

网友C(2014-11-06):
使用哪家的WIFI模块呢?谢谢

网友C:
我用过HLK_M30的

网友C:
HLK_M30其实就是MT7681的。HLK_M30的AT指令不是特别全

网友D(2014-12-29):
引用 楼主:
后来还是被我弄好了,thanksgods!

看到有人有音频传输模块,不知道可不可以传输视频呢?

网友E(2015-02-02):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人有音频传输模块,不知道可不可以传输视频呢?

音视频的模块建议用雷凌的,是要跑系统的,一般的串口模块没有传音视频的功能。

网友E:
当今串口wifi传数据的,特别是用在物联网/智能家居控制类产品的,庆科和汉枫的模块比较靠谱。
很多新出的模块,还正在接受市场的检验中,不敢说一定可以还是不行。

网友F(2022-05-21):
我也在用有人的模块,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