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字节

楼主(2014-05-06):
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void function(unsigned long value)
{
    /*
    ;
    ;
    */
}

函数体内需要多次引用4字节整形变量 value 中的单个字节。
用移位方式有点繁琐也不简洁,用联合体?
有没有办法象value_0, value_1 ,value_2 value_3 这种形式引用 value 的各个字节呢?

网友A:
unsigned long value;

void function(uchar* pc){
     pc[0]=xx;
     if(pc[1] == xx){
     /*   */
     }
}

function((uchar*)&value);

网友B:
1.移位的方式
uint32_t value;
uint8_t b;
b=value;
val>>=8;
b=value;
.......
特点就是,移植好,占用程序空间会大,适用于少量应用

网友B:
2.强制类型转换方式
uint32_t value;
uint8_t *p;
p=(uint8_t *)&value;
p[0];
p[1];
p[2];
p[3];
特点是方便,点空间少,移植性不好,和CPU或编译器有关,适用于少量应用

网友B:
3.联合体
代码会繁琐一些,因为专们为这个32位变量定义一种数据类型
在大量应用时使用,移植性好,占空间少

网友C:
LS
联合体也存在移植问题

楼主:
value只能声明为全局变量,如果声明为局部变量时,在 functin() 内就不能再引用 value 了,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D:
自己去改吧

楼主:
1  。移位方式占用更多的内存,最要命的是移24位时,KEIL C51居然老老实实的一位一位移过去,移24次。

2 。这种方式和ayb_ice说的基本一致。

3 。联合体的元素引用较繁复。如

union
{
   unsigned long dw;
   struck
   {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b1;
     unsigned char b2;
     unsigned char b3;
   } byte;
} value;

引用value整体或一个字节时,需要写成:value.dw   和  value.byte.b3,形式上不怎么简洁。

网友E:
用指针吧。

定义一个指向char型的指针;

取4字节整型变量的地址,赋予char型指针

该指针+0,+1,+2,+3分别指向整型变量的各个字节

网友F:
value低字节:*((uchar *)(&value))
第二个字节: *((uchar *)(&value + 1))
第三个字节: *((uchar *)(&value + 2))
第四个字节: *((uchar *)(&value + 3))

网友G:
呵呵,只有这几种办法,推荐用联合体来实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H:
联合安全但不方便, 强制灵活但易错

网友I: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J:
联合体配合#define value.byte.b3  value_3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对,定义一个宏可能更好些
#define ToByte(x) ((char*)(&x))
ToByte(value)[1]

或者
#define ToByte(x, i) (((char*)(&x))[i])
ToByte(value, 1)

网友K:
LS正解,定义宏可能对程序易读性和移植性更好些。

楼主:
我意思是追求形式上的简洁,而不是可移植性。
无论是 Tobyte(value)[1] 还是 Tobyte(value,1) 都有三个关键字:Tobyte, value,1

网友L:
嗯,还不如value.byte.b3

网友G:
是啊,Tobyte 或 byte 没有实际的意义,我是想能不能用两个关键字表示其中的单个字节,用一个关键字表示整体,形式如:
Value_2  Value.2  Value(2)  Value[2]  ----引用单个字节
value ----引用整体

网友C:
用联合体,然后:
#define value     value.dw
#define value_0 value.byte.b0
#define value_1 value.byte.b1
#define value_2 value.byte.b2
#define value_3 value.byte.b3
不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嘛。

网友M:
void function(unsigned long value)
{
      value_0=value&&0x0001;
value_1=value&0x0010;
value_2=value&0x0100;
value_3=value&0x1000;

   /*
    ;
    ;
    */
}

网友N:
#define get_u8_0(x)  ((U8*)&x)[0]
#define get_u8_1(x)  ((U8*)&x)[1]
#define get_u8_2(x)  ((U8*)&x)[2]
#define get_u8_3(x)  ((U8*)&x)[3]

U32 test = 0x12345678;

U8 a,b,c,d;

a = get_u8_0(test); // 0x12
b = get_u8_1(test); // 0x34
c = get_u8_2(test); // 0x56
d = get_u8_3(test); // 0x78

以上结果针对KEIL C51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错,我试试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