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的JTAG配置问题

楼主(2014-05-06):
自己动手做了一块基于Xilinx XC5VLX110T FPGA的板子,但是在调试过程中遇到JTAG配置问题:使用ChipScope Pro Analyzer对FPGA进行在线配置,ChipScope可以识别芯片型号XC5VLX110T,如附件1图片所示

但点击Configure,配置进度条在100%之后,提示ERROR: Configuration failed或者INFO: Found 0 Core Units in the JTAG device Chain.总之就是配置成功,后来查看Configuration Status(配置寄存器参数)发现其状态总是Bits [31 ..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具体的如下:Bit 31:        0
Bit 30:        0   RBCRC_ERROR
Bit 29:        0   IPROG_EVENT
Bit 28:        0   WRAP_ERROR
Bit 27:        0
Bit 26:        0   BUS_WIDTH
Bit 25:        0   BUS_WIDTH
Bit 24:        0   FS
Bit 23:        0   FS
Bit 22:        0   FS
Bit 21:        0
Bit 20:        0   STARTUP_STATE
Bit 19:        0   STARTUP_STATE
Bit 18:        0   STARTUP_STATE
Bit 17:        0
Bit 16:        0   DEC_ERROR
Bit 15:        0   ID_ERROR
Bit 14:        0   DONE
Bit 13:        0   RELEASE_DONE
Bit 12:        0   INIT_B
Bit 11:        0   INIT_COMPLETE
Bit 10:        0   MODE M2
Bit  9:        0   MODE M1
Bit  8:        0   MODE M0
Bit  7:        0   GHIGH_B
Bit  6:        0   GWE
Bit  5:        0   GTS_CFG_B
Bit  4:        0   EOS
Bit  3:        0   DCI_MATCH
Bit  2:        0   DCM_LOCK
Bit  1:        0   PART_SECURED
Bit  0:        0   CRC_ERROR
然而无论怎么改变FPGA的配置模式引脚M[2:0]的电平,上面紫色字体的模式始终不变,总的状态依然是:Bits [31 ..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我觉得是FPGA的BGA焊接是不是出现了虚焊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感谢大家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