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OP07做比较器,单5v供电,低电平输出为什么只有1.2v?

楼主(2014-05-06):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的,op07不是轨对轨运放。

网友A:
这个是OPA177的技术参数,OP07也一样的,相对OPA177要差;

看最下面行的输出电压范围就可以了,+-15V的电压,输出典型值为+-14V

网友B:
楼上正解, 所以双电源运放, 就不是随便用到单电源里去的.
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op07不是轨对轨运放。

确实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所以双电源运放, 就不是随便用到单电源里去的.
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区别 ...

是的 所以手头上没有单电源运放,就不能随便拿双电源供电运放做比较器,,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OPA177的技术参数,OP07也一样的,相对OPA177要差;

看最下面行的输出电压范围就可以了,+-15V的电 ...

是的,多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多谢大侠

不客气: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所以双电源运放, 就不是随便用到单电源里去的.
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区别 ...

这个的确说的是呀,,这个需要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