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4-05-06):
本能最近刚刚接触步进电机,涉及到了一个两相六线的4.5A86式步进电机。我用的是STC89C51单片机进行控制。
我想问几个问题,麻烦好心的高手给指点一下。
  第一:一个4.5A的步进配的驱动器电流多少为最佳。(我有听说在1.2倍这样。希望求证。)选定了驱动器那电源电流又应该是多少呢?
  第二:86式步进电机电压选择又应该是多少?
  第三:为了让步进电机在带有负载的时候。能有较快的转速,有丢步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加速与减速的过程。但是这个加速的过程与减速的过程程序思路是怎么写的。希望给点指点(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设定一个不变的时间周期,速度为慢速的时候运行这个时间,速度加快点也是运行这个时间,这样一直把速度加上去。相反就是一个减速的过程。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操作方法?或者有什么公式计算也希望指点,)

网友A:
1.选个5A及以上的最好;
2.电压最好是48V DC;
3.楼下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个5A及以上的最好;
2.电压最好是48V DC;
3.楼下的回答。

电压不够对电机的影响大么?好比我用24V的和您说的48V的是不是力矩会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够对电机的影响大么?好比我用24V的和您说的48V的是不是力矩会差很多?
...

会有差距的。24V的话,力矩和转速肯定不如48V.

网友B:
1、最好选5A以上,多留余量,降额使用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
2、一般48V比24V电源,电机转速要快不少;
   看电机的PDF资料,一般会有这方面的测试报告;
3、电机加减速是必须的;
  你仔细找下,网上资料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