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程序中如何定义CC1100无线模块

楼主(2014-05-07):
最近一直在调试STM8S的两块板子,板子已经调试好,手上还有两块CC1100的无线模块,想把无线模块放上去,形成一个主从机之间无线接收的功能。看了几个手册和案例,还是不明白如何定义CC1100上的管脚,哪位大神能够点拨一下小弟

CC1100芯片管脚

CC1100芯片管脚

整块无线模块

整块无线模块

楼主:
问题貌似说的有点模糊,就是应该如何去配置无线模块上的这些个管脚。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2个电源,2个地;
4根SPI信号线;
另外2根啥信号,你要看下,模块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电源,2个地;
4根SPI信号线;
另外2根啥信号,你要看下,模块的手册; ...

版主 我先仔细看看再来问你问题吧

网友B:
cc1101可以替代cc1100 !
ti的网站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1101可以替代cc1100 !
ti的网站有例程!

大哥,那个链接您能给我发一下吗?感激不尽呀

网友B:
芯片还是有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