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哪位大神能告诉下小弟这是怎么回事?好几个例子也出现同

楼主(2014-05-07):
小弟刚开始学习DSP28335,对开发板的例程进行编译,结果却生成不了.OUT文件,这是怎么回事啊?D:\Documents\Desktop
显示的错误是这样的,大神能给我解惑吗,还有好几个例子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导致我都没心思学习了,跪求帮助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code_strat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code_strat" undefined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ADC_SOC_INT.out" not built

楼主:
显示的错误是这样的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code_strat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code_strat" undefined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ADC_SOC_INT.out" not built

网友A:
上程序目录截图,应该是CMD文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的错误是这样的

应该是CMD的问题  程序入口有问题

网友C: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其中BEGIN为一个占2个字的地址,TI手册在芯片启动的几种方式,提供了对应的地址,你可以选择一个。

另外,TI提供的库中包含一个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的汇编文件, 你的 codestart 段声明就是这里完成的,随便怎么声明都可以。

网友D:
code_strat  貌似入口地址拼写错误

code_start

网友E:
1.DSP28335启动后,刚开始选择引导模式。选择加载程序的模式。完成后,退出引导模式。
2.引导完成后,PC指针跳转到位于在MEMORY定义的 存储器中BEGAN:位置。而这个位置放置的是code_start段,指向的是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的地址。
3.运行DSP2833x_CodeStartBranch.asm时,它将让PC跳到程序的入口地址c_int00处的程序处,开始运行程序。
4.c_int00在汇编程序里为_c_int00.它时放置运行代码的放口。由编译器编译时,根据我们所选择的运行方式自动分配。

网友E:
5.如果在编译时,出现楼主所示的情况可能有几种情况:
(1) 那就应是你链接文件(CMD)中没有定义五楼所述的这样一行: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它位于SECTION之中。
(2)如果定义了上面的那一行,则是 运行开始BEGIN位置定义错误。如果选择在FLASH里运行,则BEGIN为:
BEGIN       : origin = 0x33FFF6, length = 0x000002
为在RAM运行,则为: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