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Uboot LAN8720驱动问题

楼主(2014-05-07):
IMX6Q默认是连接一个千兆的以太网。
我们的项目使用的是LAN8720a 10/100M以太网物理层。
我看uboot中有些代码有点问题,比如:
#if defined(CONFIG_MX6Q) || defined(CONFIG_MX6DL)
        mx6_rgmii_rework(dev->name, info->phy_addr);
#endif
8720并没有b,c,d寄存器
请问下,我要让MX6Q支持8720需要在Uboot中修改哪些地方?
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就回复你。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不是很明白你提到的8720并没有b,c,d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你好,默认的是使用RGMII (AR8031 1000M bit Ethernet phy) ,你提到的
#if defined(CONFIG_MX6Q) || defined(CONFIG_MX6DL)
        mx6_rgmii_rework(dev->name, info->phy_addr);

是在u-boot-2009.08/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mx6q_sabresd.c有定义,如下所示:
int mx6_rgmii_rework(char *devname, int phy_addr) ----------------------------主要是从 AR8031 输出一个125MHz的CLK给i.mx6使用
{
unsigned short val;
/* To enable AR8031 ouput a 125MHz clk from CLK_25M */
phy_write(devname, phy_addr, 0xd, 0x7);
phy_write(devname, phy_addr, 0xe, 0x8016);
phy_write(devname, phy_addr, 0xd, 0x4007);
phy_read(devname, phy_addr, 0xe, &val);
val &= 0xffe3;
val |= 0x18;
phy_write(devname, phy_addr, 0xe, val);
/* introduce tx clock delay */
phy_write(devname, phy_addr, 0x1d, 0x5);
phy_read(devname, phy_addr, 0x1e, &val);
val |= 0x0100;
phy_write(devname, phy_addr, 0x1e, val);
return 0;
}

楼主:
谢谢Rita。
我现在的状态是:
在8720侧能检测到50MHz时钟,也有复位信号,网线插口处的灯也会闪,
但是在Uboot下做ping动作时出现如下提示:
MX6Q SABRESD U-Boot > ping 192.168.110.35
name=FEC0, phy_addr=0
FEC: Link is Up 782d
ret=0
dup_spd=0x2c0064
100Mbps
Using FEC0 device
TX timeout packet at 278732c0
TX timeout packet at 278732c0
TX not ready
TX timeout packet at 278732c0
TX not ready
TX timeout packet at 278732c0
TX not ready
TX timeout packet at 278732c0
ping failed; host 192.168.110.35 is not alive

ret=0是从setFecDuplexSpeed函数中调用__fec_mii_read时的返回值
ret = __fec_mii_read(fecp, addr, PHY_BMSR, &val);
看起来SMI接口已经工作。192.168.110.35 是我PC机的IP地址。
请教一下这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谢谢

楼主:
该功能已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该功能已OK

非常高兴您的问题已经解决,不知能否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对我们群里的小伙伴们那可是福利啊,非常感谢~~

网友D:
飞思卡尔的兄弟啊,失敬失敬!!!

网友E(2014-12-17):
楼主,有机会的话希望向你请教下关于AR8031的问题,谢谢。Q316926220

网友(2015-03-02):
楼主  你的成功了吗?可以发份驱动给我吗?我也是在uboot下面移植,移植未成功

网友F(2016-02-17):
遇到同样的问题   能给讲下如何解决的嘛

网友G:
解决问题了,就都不吭声了......哎......

楼主:
厂家有这方面的patch, 仔细点打patch就ok了

网友H(2016-05-11):
我现在与你是一样的问题,能否把patch共享出来?

@FSL_TICS_imx 是否有这样的patch ,能不能共享出来?

网友H:
没人回复了吗?
@zhenxizhou 能不能把你的PATCH共享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