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内部FLASH信息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我在使用MSP430AFE253的内部FLASH信息存储区存储参数时发现,信息存储器段D无法擦除也无法写入数据,其他段(B和C)则擦写正常,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观察存储器内容发现,段D的最后6个字节存储有数据,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没听说D段flash信息存储器有什么特殊要求。A段要先解锁,才能操作。你是不是弄错ABCD段flash信息存储区了?

网友A:
10FF地址是A段flash信息存储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FF地址是A段flash信息存储区。

确实是我弄错顺序了,我以为低地址的存储段为A段了。不过,在存储器中发现A段和D段都有一段初始数据。A段中为时钟校准数据,D段开始几个字节的数据是什么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我弄错顺序了,我以为低地址的存储段为A段了。不过,在存储器中发现A段和D段都有一段初始数据。A段 ...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还是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