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FC天线电路 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此图为PN532的天线设计的一个电路图,中间黄色部分为阻抗匹配电路,PN532产生的射频信号(13.56MHZ)经过滤波,阻抗匹配传送至天线。我想问一下假如现在这个电路的各项参数是最优的设计(就是读卡距离能够达到10CM,然后天线线圈不能更改),是不是可以通改变C1 C2的容值,来减少天线的发送功率,然后就减小了卡的有效读写距离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应该可以减小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应该可以减小功率输出

我试了一下 我把C2换成了33pf,现在的读卡距离10mm左右,降低了很多呀!

网友B(2015-01-22):
阻抗不匹配了,会损失一部分能量,当然通信距离就减小了嘛

网友C(2015-03-03):
这个最有参数怎么计算的 ,天线匹配设计有什么相应的计算公式或经验方法吗?自己做的天线  不知道如何调天线的匹配参数

网友D:
NFC需要那么远的读取距离
    “ 朋友最近赚钱很High,日进万余。我请教他怎么来的这么快。他说弄了一个个体公交车营运,挂在公交公司名下。每天车照跑,但车上的公交卡刷卡器拆下来了,把发声的喇叭掐掉,让老婆背在书包里,到地铁里面挤去。只要靠近哪个人的背包,两块钱就到手了。不敢多扣,否则容易露馅……”

网友E(2015-09-24):
引用 网友D:
NFC需要那么远的读取距离
    “ 朋友最近赚钱很High,日进万余。我请教他怎么来的这么快。他说 ...

小心被发现之后,请去喝茶啊

网友F(2017-06-16):
这几个参数楼主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