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双ADC工作模式

楼主(2014-05-07):
已经设置了双ADC模式(ADC->CCR的MULTI位),看ADC1和ADC2 的状态和数据寄存器,2个ADC都在工作,但是公共数据寄存器ADC->CDR高16位一直为0,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从图中可以看出公共数据寄存器的低16位是ADC1的数据,ADC2的数据到哪去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需要把ADC->CCR寄存器的DMA位设置正确,当为双ADC工作模式时,如果希望一次读取2个ADC的结果,则需要把DMA位设置为2,;本人前面设置DMA位为1,这样公共数据寄存器CDR是顺序读取ADC1和ADC2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需要把ADC->CCR寄存器的DMA位设置正确,当为双ADC工作模式时,如果希望一次读取2个ADC的结果, ...

:)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