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 RCC的疑惑

楼主(2014-05-07):
1. 当RCC位设定给HSI 或是HSE MCU 是跑多少的内振呢?

2. USB 使用APS1 的CLK 最大值为36Mhz 那USB 不是该吃48Mhz吗为什么这里变成36MHz?

3. STM32 始否最大内振频率为4*16 = 64MHz 呢?

网友A:
1. 当RCC位设定给HSI 或是HSE MCU 是跑多少的内振呢?
    描述没看懂,RCC位?哪个寄存器。

2. USB 使用APS1 的CLK 最大值为36Mhz 那USB 不是该吃48Mhz吗为什么这里变成36MHz?
     要保证USB工作,USBCLK要为48MHz,按照1和1.5的分频比,PLLCLK只有48MHz 和 32MHz两种。

3. STM32 始否最大内振频率为4*16 = 64MHz 呢?
      按照RCC Tree,你可以看到,HSI(8MHz)去PLL,要先2分频。PLL最大只能是16,所以在使用HSI下,最大SYSCLK是6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