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下各位,运放电路中供电电源的参考地信号来自哪里

楼主(2014-05-07):
  对于一个普通的单运放芯片,比较常见的是一个正向输入端,一个反向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一个正电源端,一个负电源端,还可能有调零端和NC端,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对于采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芯片,他的参考地信号是来自哪里呢?对于通过电源端流入的电流,他的流出回路又在哪里呢?

网友A:
就是电源的地。
任何一个电路,都有一个参考点,定义为零点。这个零点,电压不一定是0。

网友B:
首先正、负两个电源一定要参考地的吧!那么这两个参考地肯定是要接在一起的,接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你系统的参考地了,当然这个地通常不需要接到运放上面去的。至于回流个人认为要分两种情况,首先运放的内部偏执电流是从正电源由经运放流向负电源再流向电源地最后回到正电源的;运放输出到负载的电流要看你负载接到什么位置了,如果是接到地的话,电流就是直接从电源由经运放到负载然后到地。

楼主:
嗯,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最近一直忙忘了结贴,都给了我一些启发

网友C:
二个电源边之和除2,就是参考点,以此为参考点输入的信号共模干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