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短接,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4-05-07):
是一个测温电路,没见过这么接的,不知道是啥作用
我是个新手,望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最好上完整图。
如果这样接,就是个二极管了。
看不出来作用。

网友B:
应该是图画错了

网友C:
R5左端与Q3并未联接,R1Q3是独立的一条支路,接于电源两端,什么作用也没有。
怀疑电路有误。

网友D:
电路时没有问题的。那样接是把三极管做二极管,那样接相比使用二极管会有更好的温度与节压降的线性度,你看看笔记本的EC,那些温度感测都是此类接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时没有问题的。那样接是把三极管做二极管,那样接相比使用二极管会有更好的温度与节压降的线性度,你看 ...

太强悍了,学习了。

网友F:
相同电路图,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独特画法,不同的画法反应了对电路有不同的理解。

此图没什么问题,就是画法有点别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相同电路图,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独特画法,不同的画法反应了对电路有不同的理解。

此图没什么问题,就是 ...

不能同意“此图没什么问题”。
至少红色标出的地方,有点问题吧?

网友G:
也许做温度补偿的

网友H:
只能起个保护二极管使用,BVceo

网友I:
三极管可以放大,但是那个是有反馈电阻值的,你这个应该是三极管作为二极管使用的,因为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集都连接了地,起到电压高时候截止。

网友J:
忍不住了。居然只有一个人指出图错了。。。。。。。。连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懂,我画个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J:
楼主的热电阻连 bias都没有!!! 电路能工作?!!
三极管作为二极管使用,为热电阻提供bias. 并线性化 热电阻。看某些热电阻的规格书,会有提供线性化曲线的。如下:

网友J:
我的第一张图 左边是 rt, 右边是提供线性化的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忍不住了。居然只有一个人指出图错了。。。。。。。。连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懂,我画个图给 ...

只能当个反向的二极管,可能有点温补的作用,因二极管的漏电流跟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左端与Q3并未联接,R1Q3是独立的一条支路,接于电源两端,什么作用也没有。
怀疑电路有误。 ...

R5是与Q3的C相连的

网友K:
图有问题吧,或是你上传完整的图来。

楼主:
各位实在抱歉,电路图没画好,让大家误会了,R6为0欧姆

网友L:
只能当个正向的二极管使用,好像也不对!

网友J:
楼主,我都告诉你答案了!!!

网友M:
温度补偿,晶体管的漏电流与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都告诉你答案了!!!

大师,能给再解释清楚一点吗

网友N:
三极管的NPN结构,因为B与E短接变为了NP结构(不完全是,仅仅类似),相当于反接二极管,比较同意15楼说的。

网友O:
当二极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