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STM32学习资料

楼主(2014-05-07):
1、        一共24个库,不可能都学,都学也没用。按照我的工作需求必须学的有16个,这16个也不是全学。主要学习来源是各种例程代码、“固件函数库用户手册”和“参考手册”。
具体学习方法是通读不同来源的程序,在程序中找到相关的函数库的应用,然后再阅读相关文档,有条件的实验。对于内容的选择方面,根据入门内容和未来应用,将所涉及的范围精简到最低,但是对所选择的部分的学习则力求明确。以下是我按照自己的需求对程序库函数排列的学习顺序:
a)        绝大部分程序都要涉及到的库——flash,lib,nvic,rcc,只学基础的跟最简单应用相关必用的部分,其他部分后期再返回头学。
b)        各种程序通用但不必用的库——exti,MDA,systic,只通读理解其作用。
c)        DEMO板拥有的外设库——gpio,usart,编写代码实验。
d)        未来需要用到的外设的库——tim,tim1,adc,i2c,spi,先理解等待有条件后实验。
e)        开发可靠性相关库——bkp,iwdg,wwdg,pwr,参考其他例程的做法。
f)        其他,根据兴趣来学。
STM32学前班教程之六:这些代码大家都用得到
注:下面是一些常用的代码,网上很多但是大多注释不全。高手看没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新手就费劲了……所以我把这些代码集中,进行了逐句注释,希望对新手们有价值。
1、 阅读flash: 芯片内部存储器flash操作函数
我的理解——对芯片内部flash进行操作的函数,包括读取,状态,擦除,写入等等,可以允许程序去操作flash上的数据。
基础应用1,FLASH时序延迟几个周期,等待总线同步操作。推荐按照单片机系统运行频率,0—24MHz时,取Latency=0;24—48MHz时,取Latency=1;48~72MHz时,取Latency=2。所有程序中必须的
用法: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基础应用2,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
用法: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位置:RCC初始化子函数里面,时钟起振之后。
3、阅读lib:调试所有外设初始化的函数。
我的理解——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只要知道所有外设在调试的时候,EWRAM需要从这个函数里面获得调试所需信息的地址或者指针之类的信息。
基础应用1,只有一个函数debug。所有程序中必须的。
用法: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位置:main函数开头,声明变量之后。
4、阅读nvic:系统中断管理。
我的理解——管理系统内部的中断,负责打开和关闭中断。
基础应用1,中断的初始化函数,包括设置中断向量表位置,和开启所需的中断两部分。所有程序中必须的。
用法: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管理恢复默认参数
       #ifdef  VECT_TAB_RAM   //如C/C++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中的定义了VECT_TAB_RAM(见程序库更改内容的表格)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则在RAM调试
#else             //如果没有定义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则在Flash里调试
#endif                                                        //以下为中断的开启过程,不是所有程序必须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方式。
//注:一共16个优先级,分为抢占式和响应式。两种优先级所占的数量由此代码确定,NVIC_PriorityGroup_x可以是0、1、2、3、4,分别代表抢占优先级有1、2、4、8、16个和响应优先级有16、8、4、2、1个。规定两种优先级的数量后,所有的中断级别必须在其中选择,抢占级别高的会打断其他中断优先执行,而响应级别高的会在其他中断执行完优先执行。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中断通道名;  //开中断,中断名称见函数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此通道的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初始化
}
5、阅读rcc:单片机时钟管理。
我的理解——管理外部、内部和外设的时钟,设置、打开和关闭这些时钟。
基础应用1:时钟的初始化函数过程——
用法: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时钟初始化函数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等待时钟的稳定
  RCC_DeInit();                                //将时钟重置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外部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晶振就绪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使能预取缓存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操作的延时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使用系统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APB2(高速)为HCLK的一半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1(低速)为HCLK的一半
//注:AHB主要负责外部存储器时钟。APB2负责AD,I/O,高级TIM,串口1。APB1负责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PLLCLK = 8MHz * 9 = 72 MH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md(ENABLE);                  //启动PLL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等待PLL启动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将PLL设置为系统时钟源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将PLL返回,并作为系统时钟源
}
//RCC_AHB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HP设备
//RCC_APB2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启动ABP2设备
  //RCC_APB1PeriphClockCmd(ABP2设备1 | ABP2设备2 |, ENABLE); //启动ABP1设备
}
6、阅读exti:外部设备中断函数
我的理解——外部设备通过引脚给出的硬件中断,也可以产生软件中断,19个上升、下降或都触发。EXTI0~EXTI15连接到管脚,EXTI线16连接到PVD(VDD监视),EXTI线17连接到RTC(闹钟),EXTI线18连接到USB(唤醒)。
基础应用1,设定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按需求,不是必须代码。
        用法: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设备中断恢复默认参数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通道1|通道2;  //设定所需产生外部中断的通道,一共19个。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启动中断的接收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设备中断启动
}
7、阅读dma:通过总线而越过CPU读取外设数据
我的理解——通过DMA应用可以加速单片机外设、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并在传输期间不影响CPU进行其他事情。这对于入门开发基本功能来说没有太大必要,这个内容先行跳过。
8、阅读systic:系统定时器
我的理解——可以输出和利用系统时钟的计数、状态。
基础应用1,精确计时的延时子函数。推荐使用的代码。
用法: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全局变量声明
void SysTick_ Configuration (void)             //systick初始化函数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停止系统定时器
    SysTick_ITConfig(Disable);                  //停止systick中断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systick使用HCLK作为时钟源,频率值除以8。
    SysTick_SetReload(9000);   //重置时间1毫秒(以72MHz为基础计算)
SysTick_ITConfig(Enable);                    //开启systic中断
}
void Delay (u32 nTime)                           //延迟一毫秒的函数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systic开始计时
TimingDelay = nTime;                      //计时长度赋值给递减变量
while(TimingDelay != 0);                    //检测是否计时完成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Disable);    //关闭计数器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清除计数值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递减变量函数,函数名由“stm32f10x_it.c”中的中断响应函数定义好了。
{
    if (TimingDelay != 0x00)                 //检测计数变量是否达到0
{ TimingDelay--;                                //计数变量递减
     }
}
注:建议熟练后使用,所涉及知识和设备太多,新手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新手可用简化的延时函数代替:
void Delay(vu32 nCount)                          //简单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循环变量递减计数
}
当延时较长,又不需要精确计时的时候可以使用嵌套循环:
void Delay(vu32 nCount)                         //简单的长时间延时函数
{int i;                                          //声明内部递减变量
for(; nCount != 0; nCount--)                 //递减变量计数
{for (i=0; i<0xffff; i++)}                      //内部循环递减变量计数
}
9、        阅读gpio:I/O设置函数
我的理解——所有输入输出管脚模式设置,可以是上下拉、浮空、开漏、模拟、推挽模式,频率特性为2M,10M,50M。也可以向该管脚直接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
        基础应用1,gpio初始化函数。所有程序必须。
        用法: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状态恢复默认参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标号 | GPIO_Pin_标号 ;  //管脚位置定义,标号可以是NONE、ALL、0至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输出速度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C组GPIO初始化
}
//注:以上四行代码为一组,每组GPIO属性必须相同,默认的GPIO参数为:ALL,2MHz,FLATING。如果其中任意一行与前一组相应设置相同,那么那一行可以省略,由此推论如果前面已经将此行参数设定为默认参数(包括使用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代码),本组应用也是默认参数的话,那么也可以省略。以下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应用的管脚全部被定义完毕。
         基础应用2,向管脚写入0或1
用法: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Action)0x01);  //写入1
          基础应用3,从管脚读取0或1
用法: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6)
STM32笔记之七:让它跑起来,基本硬件功能的建立
0、        实验之前的准备
a)        接通串口转接器
b)        下载IO与串口的原厂程序,编译通过保证调试所需硬件正常。
1、        flash,lib,nvic,rcc和GPIO,基础程序库编写
a)        这几个库函数中有一些函数是关于芯片的初始化的,每个程序中必用。为保障程序品质,初学阶段要求严格遵守官方习惯。注意,官方程序库例程中有个platform_conf.h文件,是专门用来指定同类外设中第几号外设被使用,就是说在main.c里面所有外设序号用x代替,比如USARTx,程序会到这个头文件中去查找到底是用那些外设,初学的时候参考例程别被这个所迷惑住。
b)        全部必用代码取自库函数所带例程,并增加逐句注释。
c)        习惯顺序——Lib(debug),RCC(包括Flash优化),NVIC,GPIO
d)        必用模块初始化函数的定义: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管脚初始化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中断管理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                        //定义延迟函数
e)        Main中的初始化函数调用: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初始化函数调用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初始化函数调用
GPIO_Configuration();        //管脚初始化函数调用
f)        Lib注意事项:
属于Lib的Debug函数的调用,应该放在main函数最开始,不要改变其位置。
g)        RCC注意事项:
Flash优化处理可以不做,但是两句也不难也不用改参数……
根据需要开启设备时钟可以节省电能
时钟频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
h)        NVIC注意事项
注意理解占先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分组的概念
i)        GPIO注意事项
注意以后的过程中收集不同管脚应用对应的频率和模式的设置。
作为高低电平的I/O,所需设置:RCC初始化里面打开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ule);启动时钟GPIOA j)        GPIO应用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_RESET);//重置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Action)0x01);//写入1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Action)0x00);//写入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6) ;//读入IO
k)        简单Delay函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简单延时函数
{for(; nCount != 0; nCount--);}
实验步骤:
RCC初始化函数里添加: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不用其他中断,NVIC初始化函数不用改
GPIO初始化代码:
//IO输入,GPIOB的2、10、11脚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管脚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输入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简单的延迟函数:
void Delay(vu32 nCount)                     //简单延时函数
{ for (; nCount != 0; nCount--);}           //循环计数延时
完成之后再在main.c的while里面写一段: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Action)0x01);//写入1
Delay(0xffff);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Action)0x00);//写入0
Delay(0xffff);
就可以看到连接在PB2脚上的LED闪烁了,单片机就跑起来了。
STM32笔记之八:来跟PC打个招呼,基本串口通讯
a)        目的:在基础实验成功的基础上,对串口的调试方法进行实践。硬件代码顺利完成之后,对日后调试需要用到的printf重定义进行调试,固定在自己的库函数中。
b)        初始化函数定义: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串口初始化函数
c)        初始化函数调用:
void UART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调用
初始化代码: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启动串口
}
RCC中打开相应串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GPIO里面设定相应串口管脚模式
//串口1的管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X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初始化
d)        简单应用:发送一位字符
USART_SendData(USART1, 数据);                        //发送一位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完毕
接收一位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毕
变量=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受一个字节
发送一个字符串
  先定义字符串:char rx_data[250];然后在需要发送的地方添加如下代码
  int i; //定义循环变量
  while(rx_data!='\0')                    //循环逐字输出,到结束字'\0'
{
USART_SendData(USART1, rx_data);            //发送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i++;
}
e)        USART注意事项:
发动和接受都需要配合标志等待。
只能对一个字节操作,对字符串等大量数据操作需要写函数
使用串口所需设置:
RCC初始化里面打开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x);
GPIO里面管脚设定:串口RX(50Hz,IN_FLOATING);串口TX(50Hz,AF_PP);
f)        printf函数重定义(不必理解,调试通过以备后用)
(1)        需要c标准函数:
#include "stdio.h"
(2)        粘贴函数定义代码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定义为putchar应用
(3)        RCC中打开相应串口
(4)        GPIO里面设定相应串口管脚模式
(6)        增加为putchar函数。
  int putchar(int c)                                    //putchar函数
{
if (c == '\n')
{putchar('\r');}              //若为\n,则发送\r
USART_SendData(USART1, c);                          //发送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                                           //返回值
}
(7)        通过,试验成功。printf使用变量输出:%c字符,%d整数,%f浮点数,%s字符串,/n或/r为换行。注意:只能用于main.c中。
3、        NVIC串口中断的应用
a)        目的:利用前面调通的硬件基础,和几个函数的代码,进行串口的中断输入练习。因为在实际应用中,不使用中断进行的输入是效率非常低的,这种用法很少见,大部分串口的输入都离不开中断。
b)        初始化函数定义及函数调用:不用添加和调用初始化函数,在指定调试地址的时候已经调用过,在那个NVIC_Configuration里面添加相应开中断代码就行了。
c)        过程:
i.        在串口初始化中USART_Cmd之前加入中断设置: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TXE发送中断,TC传输完成中断,RXNE接收中断,PE奇偶错误中断,可以是多个。
ii.        RCC、GPIO里面打开串口相应的基本时钟、管脚设置
iii.       NVIC里面加入串口中断打开代码: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中断占先等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中断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iv.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找到void USART1_IRQHandler函数,在其中添入执行代码。一般最少三个步骤:先使用if语句判断是发生那个中断,然后清除中断标志位,最后给字符串赋值,或做其他事情。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
{
char RX_dat;                                         //定义字符变量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是否接收到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0, (BitAction)0x01);  //开始传输
RX_da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x7F;//接收数据并除去第一位
     USART_SendData(USART1, RX_dat);                   //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d)        中断注意事项:
可以随时在程序中使用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来关闭中断响应。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定义一定要加在NVIC初始化模块的第一句。
全局变量与函数的定义:在任意.c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在其它.c文件中使用extern+定义代码再次定义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STM32笔记之九:打断它来为我办事,EXIT (外部I/O中断)应用
a)        目的:跟串口输入类似,不使用中断进行的IO输入效率也很低,而且可以通过EXTI插入按钮事件,本节联系EXTI中断。
b)        初始化函数定义: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IO中断初始化函数
c)        初始化函数调用:
  EXTI_Configuration();              //IO中断初始化函数调用简单应用
d)        初始化函数: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初始化结构定义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_KEY_BUTTON);//清除中断标志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3);//管脚选择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6);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事件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触发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 EXTI_Line4; //线路选择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启动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e)        RCC初始化函数中开启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初始化函数中定义输入I/O管脚。
//IO输入,GPIOA的4脚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f)        在NVIC的初始化函数里面增加以下代码打开相关中断:(嵌套中断向量控制器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占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找到void USART1_IRQHandler函数,在其中添入执行代码。一般最少三个步骤:先使用if语句判断是发生那个中断,然后清除中断标志位,最后给字符串赋值,或做其他事情。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RESET)        //判断中断发生来源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_SendData(USART1, 0x41);                  //发送字符“a”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2,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2)));//LED发生明暗交替
}
h)        中断注意事项:
中断发生后必须清除中断位,否则会出现死循环不断发生这个中断。然后需要对中断类型进行判断再执行代码。
使用EXTI的I/O中断,在完成RCC与GPIO硬件设置之后需要做三件事:初始化EXTI、NVIC开中断、编写中断执行代码。
STM32笔记之十:工作工作,PWM输出
a)        目的:基础PWM输出,以及中断配合应用。输出选用PB1,配置为TIM3_CH4,是目标板的LED6控制脚。
b)        对于简单的PWM输出应用,暂时无需考虑TIM1的高级功能之区别。
c)        初始化函数定义: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TIM初始化函数
d)        初始化函数调用:
TIM_Configuration();  //TIM初始化函数调用
e)        初始化函数,不同于前面模块,TIM的初始化分为两部分——基本初始化和通道初始化: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TIM初始化函数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时器初始化结构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通道输出初始化结构
//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周期0~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5;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初始化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4, ENABLE);//打开中断,中断需要这行代码
//TIM3通道初始化
     TIM_OCStructInit(& TIM_OCInitStructure);             //默认参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200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Cmd(TIM3, ENABLE);   //启动TIM3
}
f)        RCC初始化函数中加入TIM时钟开启: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3, ENABLE);
g)        GPIO里面将输入和输出管脚模式进行设置。信号:AF_PP,50MHz。
h)        使用中断的话在NVIC里添加如下代码:
//打开TIM2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启动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中断代码: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4) != RESET)     //判断中断来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4);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1,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1)));//变换LED色彩
      IC4value = TIM_GetCapture4(TIM2);                //获取捕捉数值
    }
  }
i)        简单应用:
//改变占空比
TIM_SetCompare4(TIM3, 变量);
j)        注意事项:
管脚的IO输出模式是根据应用来定,比如如果用PWM输出驱动LED则应该将相应管脚设为AF_PP,否则单片机没有输出
我的测试程序可以发出不断循环三种波长并捕获,对比结果如下:
捕捉的稳定性很好,也就是说,同样的方波捕捉到数值相差在一两个数值。
捕捉的精度跟你设置的滤波器长度有关,在这里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4;        //滤波设置,经历几个周期跳变认定波形稳定0x0~0xF
这个越长就会捕捉数值越小,但是偏差几十个数值,下面是0、4、16个周期滤波的比较,out是输出的数值,in是捕捉到的。
现在有两个疑问:
1、在TIM2的捕捉输入通道初始化里面这句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   //选择时钟触发源
按照硬件框图,4通道应该对应TI4FP4。可是实际使用TI1FP1,TI2FP2都行,其他均编译错误未注册。这是为什么?
2、关闭调试器和IAR程序,直接供电跑出来的结果第一个周期很正常,当输出脉宽第二次循环变小后捕捉的数值就差的远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STM32笔记之十二:时钟不息工作不止,systic时钟应用
a)        目的:使用系统时钟来进行两项实验——周期执行代码与精确定时延迟。
b)        初始化函数定义: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c)        初始化函数调用:
  SysTick_Configuration();
d)        初始化函数: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时钟除8
    SysTick_SetReload(250000);                        //计数周期长度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Enable);       //启动计时器
    SysTick_ITConfig(ENABLE);                         //打开中断
}
e)        在NVIC的初始化函数里面增加以下代码打开相关中断:
  NVIC_SystemHandlerPriorityConfig(SystemHandler_SysTick, 1, 0);//中断等级设置,一般设置的高一些会少受其他影响
f)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找到void SysTickHandler 函数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执行代码
  }
g)        简单应用:精确延迟函数,因为systic中断往往被用来执行周期循环代码,所以一些例程中使用其中断的启动和禁止来编写的精确延时函数实际上不实用,我自己编写了精确计时函数反而代码更精简,思路更简单。思路是调用后,变量清零,然后使用时钟来的曾变量,不断比较变量与延迟的数值,相等则退出函数。代码和步骤如下:
i.        定义通用变量:u16 Tic_Val=0;       //变量用于精确计时
ii.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相应定义:
  extern u16 Tic_Val;         //在本文件引用MAIN.c定义的精确计时变量
iii.        定义函数名称:void Tic_Delay(u16 Tic_Count);//精确延迟函数
iv.        精确延时函数:
void Tic_Delay(u16 Tic_Count)               //精确延时函数
{         Tic_Val=0;                           //变量清零
  while(Tic_Val != Tic_Count){printf("");}//计时
}

网友A(2015-11-19):
很好的经验总结

网友B:
专业PCBA样机贴片,及小批量试产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南昌庄边工业区2栋4楼
电话:13823795568
微信:13823795568
需要贴片,私聊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