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和镍氢电池比较,哪个好?

楼主(2014-05-07):
锂电池和镍氢电池比较,哪个好?能详细说明下最好
匿名
两者比较各有优势,主要还是看你用在什么电器上面,像手机电池就比较适合用锂电池

楼主:
用在应急灯上的

网友A:
应急灯 用镍氢吧
长时间 浮充 镍氢都没问题的 阻容降压就可以充电了 便宜
如果用锂电,必须专用充电IC 否则不安全 容易鼓包  价格就贵了

网友B:
应急灯确实用的都是镍氢。。。(听做应急灯的客户说的)。。。

网友C:
应急灯用镍氢原因如4楼所说。我搞应急灯都用镍氢

楼主:
做防爆应急灯,好像有规定,应急灯不能用镍氢,以前看过,现在想不起来是哪个标准了

网友D:
应急灯不知道,矿灯有用锂电的了,不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而且技术要求和准入门槛也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