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FLASH运行速度慢问题

楼主(2014-05-07):
flash, AI, AN, ST, TI
2812硬件仿真速度较快,但下载到FLASH中运行速度下降10倍左右,可能初始设置有问题,请高手帮忙.

void InitFlash(void)
{
  EALLOW;
  //Enable Flash Pipeline mode to improve performance
  //of code executed from Flash.
  FlashRegs.FOPT.bit.ENPIPE = 1;

   //Set the Random Waitstate for the Flash
  FlashRegs.FBANKWAIT.bit.RANDWAIT = 5;

  //Set the Paged Waitstate for the Flash
  FlashRegs.FBANKWAIT.bit.PAGEWAIT = 5;

   //Set number of cycles to transition from sleep to standby
  FlashRegs.FSTDBYWAIT.bit.STDBYWAIT = 0x01FF;

  //Set number of cycles to transition from standby to active
  FlashRegs.FACTIVEWAIT.bit.ACTIVEWAIT = 0x01FF;
  EDIS;

.

  asm(" RPT #7 || NOP";
}

void InitPll(Uint16 val)
{
  volatile Uint16 iVol;

   EALLOW;
   SysCtrlRegs.PLLCR.bit.DIV = 6;
   /////////////////////////////add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1 ;//off clkout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3 ;//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0;//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0;//=sysclk
   ///////////////////////////////////////////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7; //low clk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7; //low clk
   EDIS;

     for(iVol= 0; iVol< ( (131072/2)/12 ); iVol++)
   {

   }
  }

}

网友A:
仿真在ram里面吧

网友A:
仿真不在flash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了很多次了   flash的速度肯定是无法和RAM比的
flash的效率一般只有RAM的70-80%左右
你可以采用Flash搬移到Ram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