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做才使flash不锁死?

楼主(2014-05-07):
ti的资料说 在擦除flash阵列之前和清除flash阵列之后,不要进行复位。这将使留在pwl中的值为0,从而锁死flash。俺不太明白,请高手指点。他说的复位是指目标板上的复位按钮,还是ccs中的reset选项,另外,当烧写进flash后断掉目标板的电源,以便取下仿真器的jtag插头,好使之离线运行,这算不算复位,会使flash锁死吗?我上次就是这样而锁死了flash结果害得我又花钱去买一个芯片。现在我根本就不敢在往flash中烧写了。。。。。。痛苦啊,不明白。
  有明白的高手指点指点一下,烧写flash的具体步骤是什么?怎样做才使flash不锁死?

网友A:
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B:
没那么严重吧     烧写的时候保证别掉电就可以啦     还有不要lock什么的
我一直用   没有出现过锁死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