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其他的.c文件使用void update_compare(EPWM_INFO*)函数该怎么调用

楼主(2014-05-07):
请问高手: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struct EPWM_REGS *EPwmRegHandle;
   Uint16 EPwm_CMPA_Direction;
   Uint16 EPwm_CMPB_Direction;
   Uint16 EPwmTimerIntCount;
   Uint16 EPwmMaxCMPA;
   Uint16 EPwmMinCMPA;
   Uint16 EPwmMaxCMPB;
   Uint16 EPwmMinCMPB;
}EPWM_INFO;
//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
EPWM_INFO epwm4_info;
void update_compare(EPWM_INFO*);

想在其他的.c文件使用void update_compare(EPWM_INFO*)函数该怎么调用,直接调用的话显示undefined。
请赐教:

网友A:
文件内普通函数会自动成为外部可调用的函数,但用inline和static声明的函数都不能从外部调用。

当函数是定义在.h文件(头文件)时,用extern是不行得,应该要include,但是如果是定义在.cpp时,调用

时就应用extern 声明(其实,也可以不用extern关键词,但是一定要声明这个函数,注意:是声明,不是定

义)

关于调用:
也即是初次声明时,绝不可用extern;
初次声明并定义时,用不用extern无所谓,函数都可被调用;
调用函数时,必须先声明这个函数,但用不用extern无所谓;

下面是我的一个例子:
**********************************************************
//  a.h         //这里的函数用于被包含
#ifndef AAA
#define AAA

#include<iostream.h>
void fun(){
cout<<"fun()"<<endl;
}

#endif
************************************************************
// aa.cpp       //这里的函数用于被调用
#include<iostream.h>
void fun2(){           //此处可为extern void fun2(){},
                 //但必须有{},
                       //不能为“extern void fun2();!!!
            //然后再void fun2(){};!!!”
cout<<"fun2()"<<endl;
}
*************************************************************
// main.cpp         //驱动程序
#include<iostream.h>
#include"a.h"
void fun2();          //此处也可为:extern void fun();
void main(){
fun();
fu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