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IPU出错,无法显示Android界面;(已解决)

楼主(2014-05-07):
系统 Android 10.r3
板子 IMX53
bootargs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 init=/init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video=mxcdi0fb:RGB666,SXGA ldb=di0 di0_primary gpu_memory=32M'

问题:
在引导界面 ,只显示Linux 企鹅 ** ,引导后,不显示Android 界面。。。。
串口参数显示的出错信息 :
mxc_ipu mxc_ipu: IPU Error - IPU_INT_STAT_5 = 0x00800000
mxc_ipu mxc_ipu: IPU Error - IPU_INT_STAT_10 = 0x00080000
pmem: request for physical address of pmem region from process 2255.
request_suspend_state: on (3->0) at 15880906627 (1970-01-02 00:29:46.658400001 U
TC)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2b530054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1018) at 0x2b530054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i.mx53QSB还是i.mx53SMD?或者还是你自己design 的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i.mx53QSB还是i.mx53SMD?或者还是你自己design 的 ...

i.mx53S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i.mx53QSB还是i.mx53SMD?或者还是你自己design 的 ...

用LVDS1 改变一下 ,用lid1做屏显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i.mx53SMD,,,,,

你使用的显示屏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LVDS1 改变一下 ,用lid1做屏显是可以显示的

使用LVDS是可以的,你帖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你的屏的问题,请问你接的是哪个屏?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