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池供电的升压电路低压关断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一个由锂电池供电的升压到9V的电路。使用FP6291.现在又一个问题,当电池电压小于3V的时候,6291的输出已经带不动负载。但是电池要到2.5V左右才保护,所以系统频繁的重新启动。有什么办法让电池的电压小于3V的时候能自动关断升压电路呢。或者有什么更好的IC.

网友A:
加个imp809 3V 动作的 接6291的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imp809 3V 动作的 接6291的en

但是用IMP809或者HT7033之类的IC,电压的回差可能太小。锂电池放电后,断电,电压可能很快就回升0.2V以上。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升压IC?或者更好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用IMP809或者HT7033之类的IC,电压的回差可能太小。锂电池放电后,断电,电压可能很快就回升0.2V以上 ...

809加两粒电阻不就可以引入回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9加两粒电阻不就可以引入回差了

请详细说明,指导怎样加大回差?

网友B:
809有电源输入、地、低有效输出 三个脚
取 3.0V 的809一粒,电池电压正接330K电阻到809电源脚,在809电源脚到低有效脚间并1.5M~1.8M电阻,这样809就成为大约有 0.2V 左右回差的电压监控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9有电源输入、地、低有效输出 三个脚
取 3.0V 的809一粒,电池电压正接330K电阻到809电源脚,在809电源脚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