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常见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4-05-07):
反向电压600v,恢复时间<75ns.

网友A:
反向电压600v很容易,恢复时间<75ns,一般1N400X估计不行,你可以自己看看1N4007手册,如果快恢复,600V可能就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电压600v很容易,恢复时间

恩,是啊,恢复时间1N4007手册上面都没有说

网友B:
BYV26C   1A600V 30nS
ISL9K460P3  4A600V 17nS
VS-5EWX06FN-M3 5A600V 14nS

网友C:
1N4000是1kH以下整流菅,不保证反向恢复时间。而普通快恢管也在uS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啊,恢复时间1N4007手册上面都没有说

不知道你看到的是哪个版本。
记得当初手册上说,用于1kHz以下。
我实测过,大部分反向恢复时间在20~40us之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看到的是哪个版本。
记得当初手册上说,用于1kHz以下。
我实测过,大部分反向恢复时间在20~40us ...

麦老板,20~40us有电流、温度等要求吗?

我原来也查过,当时好像是查的ONS的4007手册,手册上是没有给出的,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信赖。

网友E:
找肖特基管

网友C:
4000没有这个要求,也即什么也不保证。俺见过低于10uS的,但什么也说明不了
小**儿没这么高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麦老板,20~40us有电流、温度等要求吗?

我原来也查过,当时好像是查的ONS的4007手册,手册上是没有给 ...

1N4000系列本来就是工频整流管,对反向恢复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
我测量时的条件和快速整流管测试条件相差比较多,这个数值仅可供参考。

顺便说一句,测过一批(大约100支)1N5406,里面多数反向恢复时间是数十us,但却有十几支短到2~3us左右,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BYV26C   1A600V 30nS
ISL9K460P3  4A600V 17nS
VS-5EWX06FN-M3 5A600V 14nS

上面3个型号的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分别是:30nS,17nS,14nS。
75nS没有问题。

下面是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麦老板,20~40us有电流、温度等要求吗?

我原来也查过,当时好像是查的ONS的4007手册,手册上是没有给 ...

75nf属于pin二极管了,普通的二极管都是pn极的,恢复时间达不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75nf属于pin二极管了,普通的二极管都是pn极的,恢复时间达不到要求

上面都属于快恢复二极管,不是PIN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也是PN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属于快恢复二极管,不是PIN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也是PN结的

度娘如是说:
快恢复二极管(简称FR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短特点的半导体二极管,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 快恢复二极管的内部结构与普通PN结二极管不同,它属于PIN结型二极管,即在P型硅材料与N型硅材料中间增加了基区I,构成PIN硅片。因基区很薄,反向恢复电荷很小,所以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较短,正向压降较低,反向击穿电压(耐压值)较高。

网友B:
PIN二极管一般指高频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没有联系。
我没有看到国外大公司这样归类的。
不知道有没有权威公司这样解释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N4000是1kH以下整流菅,不保证反向恢复时间。而普通快恢管也在uS级

us级的现在都不好意思叫快恢复管了。
起码要100ns左右的。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的区别

快恢复二极管是指反向恢复时间很短的二极管(5us以下),工艺上多采用掺金措施,结构上有采用PN结型结构,有的采用改进的PIN结构。其正向压降高于普通二极管(1-2V),反向耐压多在1200V以下。从性能上可分为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两个等级。前者反向恢复时间为数百纳秒或更长,后者则在100纳秒以下。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简称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Diode),具有正向压降低(0.4--0.5V)、反向恢复时间很短(10-40纳秒),而且反向漏电流较大,耐压低,一般低于150V,多用于低电压场合。
这两种管子通常用于开关电源。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的区别:前者的恢复时间比后者小一百倍左右,前者的反向恢复时间大约为几纳秒!

前者的优点还有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电气特性当然都是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耐压值较低40V-50V,通态压降0.3-0.6V,小于10nS的反向恢复时间。它是具有肖特基特性的“金属半导体结”的二极管。其正向起始电压较低。其金属层除材料外,还可以采用金、钼、镍、钛等材料。其半导体材料采用硅或砷化镓,多为N型半导体。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得多。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仅为RC时间常数限制,因而,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其工作频率可达100GHz。并且,MIS(金属-绝缘体-半导体)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有0.8-1.1V的正向导通压降,35-85nS的反向恢复时间,在导通和截止之间迅速转换,提高了器件的使用频率并改善了波形。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网友G:
刚才搜的,没看到你能用的。

网友G:
找到了,网上好多。

 快速恢复二极管(FRD)
  能够迅速由导通状态过渡到关断状态的PN结整流二极管,称为快恢复二极管,这种二极管的特点是反向恢复时间短,典型的200v/30 A快恢复二极管,其trr<1μs。

  超快恢复二极管(UFRD)
  超快恢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更短,一般trr=50ns(不同电流和电压规格的UFRD,其trr是不同的)。PN结式UFRD的优点是:正向导通损耗小,结电容小,工作温度可以较高。 、

  例如,型号为IN6620~IN6631的高电压超快恢复二极管(PIV≈1000 V):trr为35ns或50ns,并且在高温下反向电流小、正向恢复电压低,适用于高电压输出(要求PIV为600V)的PWM开关转换器。型号为 1N5802~1N5816,1N6304~1N6306的UFRD:PIV≤400V,可以用于20V或48V输出(要求二极管的反向额定电压分别为 150V和400V)的PWM开关转换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反向电压600v很容易,恢复时间

1N4000工频整流管,压根不关心反向恢复问题。。。
UF4000系列还差不多,75nS

网友H:
电流要求呢?
发到电源版,估计大把网友推荐。。。选择蛮多的

网友I:
网上有好多,亲。

网友J:
二极管反向恢复特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