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用ADC+DMA进行三通道AD转换时AD值不对,求助!

楼主(2014-05-07):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DISABLE);
    adc_current[i]=adc_value[0];
    adc_voltagea[i]=adc_value[1];
    adc_voltageb[i]=adc_value[2];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i++;
   if(i==7)
   {
   i=0;
   Max_cu=adc_current[0];
      Min_cu=adc_current[0];
      sum_cu=adc_current[0];
   Max_voa=adc_voltagea[0];
      Min_voa=adc_voltagea[0];
      sum_voa=adc_voltagea[0];
   Max_vob=adc_voltageb[0];
      Min_vob=adc_voltageb[0];
      sum_vob=adc_voltageb[0];
      for(i=1;i<7;i++)
       {
         sum_cu=sum_cu+adc_current[i];
         if(adc_current[i]>Max_cu) Max_cu=adc_current[i];
         if(adc_current[i]<Min_cu) Min_cu=adc_current[i];
      sum_voa=sum_voa+adc_voltagea[i];
         if(adc_voltagea[i]>Max_voa) Max_voa=adc_voltagea[i];
         if(adc_voltagea[i]<Min_voa) Min_voa=adc_voltagea[i];
      sum_vob=sum_vob+adc_voltageb[i];
         if(adc_voltageb[i]>Max_vob) Max_vob=adc_voltageb[i];
         if(adc_voltageb[i]<Min_vob) Min_vob=adc_voltageb[i];
       }
   adc_cu=(sum_cu-Max_cu-Min_cu)/5;
   adc_voa=(sum_voa-Max_voa-Min_voa)/5;
   adc_vob=(sum_vob-Max_vob-Min_vob)/5;
   i=0;
   }
}

voi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3;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2,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3,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DISABL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adc1的数据寄存器设备地址,数据手册上有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value;//一个有3个元素数组的首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循环模式开启,Buffer写满后,自动回到初始地址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配置完成后,启动DMA通道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5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楼主:
在改变对应AD引脚后,相同电平对应的AD值和没改变引脚前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引起的啊!!!

网友A: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这些加了吗

网友B:
只说以下几点:
1、楼猪的问题描述得不够具体,多通道采集ADC值不对太模糊,到底是采集值为0、还是采集值正确但通道出现了错位。
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value;//一个有3个元素数组的首地址  楼猪的这句代码虽然对问题解决影响不大,但是adc_value已经是地址了,前面加个&没什么意义,可以去掉。
3、看楼猪程序思路比较明确,定时器2的中断中手动软件触发ADC多通道转换,逻辑很清楚,但是既然是每次进定时器中断后手动启动转换,为什么还要设置ADC为连续转换模式: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单次转换就可以了。
4、楼猪选取了ADC的10、11、12三个通道,对应PC0、PC1、PC2三个引脚,建议楼猪检查硬件电路,这三个引脚是不是有对应的采样信号输入。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B:
我按照楼猪的程序改了改,仅供参考(三个通道我改成了11、12、13),测试没问题。
main函数里: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variables ---------------------------------------------------------*/

vu16 adc_value[3];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ADC_Configuration();
        Timer2_Configuration();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AD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ADC.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5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Configure PC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端口PC0,最大输出速度50MHZ,模拟输入

          /* Configure PC4 (ADC12 Channel4)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端口PC1,最大输出速度50MHZ,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端口PC2,最大输出速度50MHZ,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端口PC3,最大输出速度50MHZ,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端口PC4,最大输出速度50MHZ,模拟输入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TIM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adc1的数据寄存器设备地址,数据手册上有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value;//一个有3个元素数组的首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循环模式开启,Buffer写满后,自动回到初始地址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配置完成后,启动DMA通道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3;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1,1,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2,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3,3,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DISABLE);
}

网友B:
中断函数里:
#include "stm32f10x_it.h"
vu16 adc_current[7];
vu16 ci=0;
vu16 Max_cu=0;
vu16 Min_cu=0;
vu16 sum_cu=0;
vu16 Max_voa=0;
vu16 Min_voa=0;
vu16 sum_voa=0;
vu16 Max_vob=0;
vu16 Min_vob=0;
vu16 sum_vob=0;
vu16 adc_cu=0;
vu16 adc_voa=0;
vu16 adc_vob=0;
extern vu16 adc_value[3];
vu16 adc_voltagea[7];
vu16 adc_voltageb[7];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Cortex-M3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C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DISABLE);
    adc_current[ci]=adc_value[0];
    adc_voltagea[ci]=adc_value[1];
    adc_voltageb[ci]=adc_value[2];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ci++;
   if(ci==7)
   {
   ci=0;
   Max_cu=adc_current[0];
      Min_cu=adc_current[0];
      sum_cu=adc_current[0];
   Max_voa=adc_voltagea[0];
      Min_voa=adc_voltagea[0];
      sum_voa=adc_voltagea[0];
   Max_vob=adc_voltageb[0];
      Min_vob=adc_voltageb[0];
      sum_vob=adc_voltageb[0];
      for(ci=1;ci<7;ci++)
       {
         sum_cu=sum_cu+adc_current[ci];
         if(adc_current[ci]>Max_cu) Max_cu=adc_current[ci];
         if(adc_current[ci]<Min_cu) Min_cu=adc_current[ci];
      sum_voa=sum_voa+adc_voltagea[ci];
         if(adc_voltagea[ci]>Max_voa) Max_voa=adc_voltagea[ci];
         if(adc_voltagea[ci]<Min_voa) Min_voa=adc_voltagea[ci];
      sum_vob=sum_vob+adc_voltageb[ci];
         if(adc_voltageb[ci]>Max_vob) Max_vob=adc_voltageb[ci];
         if(adc_voltageb[ci]<Min_vob) Min_vob=adc_voltageb[ci];
       }
   adc_cu=(sum_cu-Max_cu-Min_cu)/5;
   adc_voa=(sum_voa-Max_voa-Min_voa)/5;
   adc_vob=(sum_vob-Max_vob-Min_vob)/5;
   ci=0;
   }
}

网友B:
1、楼猪的程序里没有提供tim2的中断配置,没有提供ADC的时钟配置,没有提供PC0、PC1、PC2的GPIO口配置,我都给补上了。
2、有个问题,楼猪在中断处理函数和main函数中都调用了adc_value这个数组,不知道楼猪怎么定义的,我采取的方式是在main函数中定义,然后中断函数中用extern声明一下。
3、ADC的时钟频率不能超过14MHz,楼猪给的代码里没有ADC时钟配置,所以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这句话不知道楼猪有没有用到。
4、AD采集IO口要设置成模拟输入。
5、建议楼猪用我帮楼猪改的程序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建议楼猪把手里的板子砸了,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找个墙角好好的思考一下,人品出了问题是无药可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