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源触发回路阻尼振荡如何减小或者避免?

楼主:
小弟再次来了,这个是测试电路图 C2与分流器RSD1、RSD2组成触发回路,我们想得到理想的RC振荡负半波,但是回路中存在寄生电感,这样造成了阻尼振荡 ,这样对我们的主回路开通电压影响很大, ,我在触发回路串联二极管后,由于二极管反向恢复的作用产生这个波形 也不理想,如何在不减小di/dt的前提下减小阻尼振荡或者产生一个负的电流脉冲?请前辈们指点!注:高压实验,一些普通的模电方法不能应用在这个上面。

网友A(2014-05-07):
从电路原理看, 增加电路里的阻尼电阻就可以.
由于参数不确定, 可能实际试验法确定更容易一些.

网友B:
2楼说得很好,首先应该考虑加大阻尼,结构上则应力求接线短而直以减少寄生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原理看, 增加电路里的阻尼电阻就可以.
由于参数不确定, 可能实际试验法确定更容易一些. ...

增加阻尼,让进入过阻尼我考虑过,这样预冲回路电流上升率就降下来了,预冲电流上升率达不到要求,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得很好,首先应该考虑加大阻尼,结构上则应力求接线短而直以减少寄生电感。 ...

减小电感也想过,但是很有限,减不了 多少,增加阻尼的话,预冲电流di/dt达不到要求,晚辈恳请前辈多给些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