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不工作

楼主(2014-05-07):
本人是用松乐继电器 5V T73 SRD-5VDC-SL-C 5脚控制LED灯亮,但是继电器不工作,请问线圈两个引脚在焊接时有极性之分吗?

网友A:
估计还是你的图不对,
贴图来说

网友B:
有些继电器是有极性的,需要注意...

网友C:
是的,有些有极性,我以前就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继电器是有极性的,需要注意...

继电器线圈必须要接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线圈必须要接二极管吗?

从稳定等方面的考虑,最好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