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0V交流转5V直流 2W电源模块

楼主(2014-05-07):
板子上要用一个220V交流转5V直流 2W电源模块, 哪位高人推荐个性价比高的电源模块,方便采购的,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 关键看你接受的价格
淘宝一堆这个 4个插针 直接拿来焊板上
要体积小的,金升阳的可以看看 不过价格略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关键看你接受的价格
淘宝一堆这个 4个插针 直接拿来焊板上
要体积小的,金升阳的可以看看 不过价 ...

谢谢,金升阳的价格确实较高,最低都要20多,我接受5块或以下

网友A:
那就只有自己做啦,

网友B:
这种无要求的怎么推荐。。。

网友C:
那就你自己做个电源喽

网友D:
2W的要求不高的话,用阻容降压的也可以实现,不过就是安全性能差点,还有稳定性不好,好处成品低
电容+电阻就实现
电路网上找找很多的

网友E:
变压器+整流应该就好了,不需要什么东西,价格还便宜,多好

网友F:
不怕出质量问题,什么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G:
工频变压器方案 or 阻容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