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驱动rc632读卡器问题

楼主(2014-05-07):
我用stc驱动rc632,利用iso14443b通讯协议,现在在request的时候出现status = MI_COM_ERR,有经验的乐于帮助的求指教,有偿的啊  存进打架学习,很急,有意愿的加我qq,843079356

楼主:
我的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System();
    Rc632Ready();
        PcdAntennaOff();
    DelayMs(10);
    PcdAntennaOn();
    PcdConfigISOType( 'B' );
    while(1)
    {
        if(M531PiccRequestB(PICC_REQBSTD,0,0,g_cReceBuf)==MI_OK)
        {
                        P2 &=0xe7; //ºìÂÌɫָʾµÆÁÁ
        }
    }
}

void InitializeSystem(void)
{
//IO¿Ú³õʼ»¯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0F;
    TMOD = 0x21;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TH1  = 0xFd;       //Baud:9600  fosc=11.0592MHz
    TL1  = TH1;
    TR1 = 1;          // timer 1 run
    ES  = 0;
    EA  = 0;
        IE |= 0x90;
}

/////////////////////////////////////////////////////////////////////
//³õʼ»¯RC632
/////////////////////////////////////////////////////////////////////
void Rc632Ready(void)
{
    char status;
    DelayMs(100);
    DelayMs(100);
    DelayMs(100);
    DelayMs(100);
    DelayMs(100);
    DelayMs(100);
    DelayMs(100);

    status = PcdReset();
    if(status != MI_OK)
    {
        DelayMs(10);
        status = PcdReset();
    }
    if(status != MI_OK)
    {
        DelayMs(10);
        status = PcdReset();
    }
    if(status == MI_OK)
    {
        //ºìɫָʾµÆÁÁ£¬±íʾRC632¸´Î»³É¹¦
                 P2 &= 0xef;
    }
}

//REQUEST B
//////////////////////////////////////////////////////////////////////
char M531PiccRequestB(unsigned char req_code,
                      unsigned char AFI,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ATQB)
{
    char  status;
    struct TranSciveBuffer MfComData;
    struct TranSciveBuffer *pi;
    pi=&MfComData;

    ClearBitMask(RegControl,0x08);      // disable crypto 1 unit

    SetBitMask(RegTxControl,0x03);      // Tx2RF-En, Tx1RF-En enable

    PcdSetTmo(5);
    MfComData.MfCommand = PCD_TRANSCEIVE;
    MfComData.MfLength  = 3;
    MfComData.MfData[0] = ISO14443B_ANTICOLLISION;             // APf code
    MfComData.MfData[1] = AFI;                //
    MfComData.MfData[2] = ((req_code<<3)&0x08) | (N&0x07);  // PARAM

    status = PcdComTransceive(pi);

    if (status!=MI_OK && status!=MI_NOTAGERR)
    {
        status = MI_COLLERR;   }

    if (MfComData.MfLength != 96)
    {
            //P2 &= 0xf7;
            status = MI_COM_ERR;   /////程序就跑到这里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ATQB, &MfComData.MfData[0], 16);
        PcdSetTmo(ATQB[11]>>4);
    }
    return status;
}

楼主:
这论坛就没人解释么

网友A:
网上有很多用 SPI  做的例子,可以下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