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个定时器使用冲突?

楼主(2014-05-07):
我有Timer3做输入扑捉,Timer1做定时输出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6);      //HCLK = 24MHz/16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6);       //PCLK1 = HCLK/16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PCLK2 = HCLH/1

当定时器单独工作时,都正常。但同时工作时,timer1的中断就不正常了

网友A:
不太可能吧,两个定时器物理上都是分开的,

网友B:
clk时钟树认真看.定时器是分开的.但时钟树有可能共享...

网友C:
是不是你其他地方的设置问题,从这里看不出来啊

楼主:
但是我用使用PCLK1作为时钟源的timer4,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