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FAE,Kinetis K6x系列硬件兼容相关【已解决】

楼主(2014-05-07):
从官网上看到K6x有多个系列,我手上有MK60DN512,MK60DX256;MK60FX512等型号,都是LQFP144引脚封装,在官网上找很久找不到他们的PinOut 图,不确定他们的硬件电路上是否兼容(内部资源我就清楚他们的差别),也就是我有K60DN512的核心板,上面的FX和DX可以直接往上面焊吗???
另:请教下载官网怎么找他们的PinOut图啊??好几个datasheet都下来看了,还是没看到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手上的这些K60芯片,如果都是LQFP144引脚封装的话,那么它们是兼容的,你可以在K60P144M150SF3RM的参考手册的第269页找到Pinout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手上的这些K60芯片,如果都是LQFP144引脚封装的话,那么它们是兼容的,你可以在K60P144M150S ...

搞清楚了!谢谢哈!

网友B:
工业级网络高清广告*解决方案(四核高清|三屏异显|60帧硬件解码|工业级芯片)

该主板采用Freescale基于ARM Cortex™-A9架构的高扩展性应用处理器,该方案采用了成熟的40纳米工艺制程,多媒体性能及应用计算能力强大,拥有极低的功耗,稳定性超强,并且扩展接口丰富。可直接支持HDMI 1.4,USB 2.0和千兆以太网卡等多种接口。Cortex-A9 处理器的设计旨在打造最先进的、高效率的、长度动态可变的、多指令执行超标量体系结构,提供采用乱序猜测方式执行的 8 阶段管道处理器,凭借范围广泛的消费类、网络、企业和移动应用中的前沿产品所需的功能,它可以提供史无前例的高性能和高能效。
迈瑞思凭借过往多家行业品牌客户的细分产品服务经验,可以为不同领域客户量身定制开发,为客户提供以iMX6为核心的智能工业主板解决方案。广泛为工控机、车载多媒体(GPS)、数字标牌、智能门禁(人脸识别+指纹)、VOD点播、金融设备等众多领域提供解决方案。

主芯片
Freescale 单/双/四核ARM Cortex-A9 ,主频1.2Ghz工业级芯片

支持屏幕尺寸
10寸-65寸,单双LVDS接口所有PANEL

存储
DDR3:      1G/可定制

Flash: INAND 2~32G(可选)

扩置卡:支持Micro SD卡、Micro SDHC卡,最高支持32GB

板载串行ATA
1个SATA接口 可外接硬盘

RTC
2.2~3.3V钮扣,LI,镍氢,超级电容

制作工艺
40nm 制程,核心板采用邮票板边半孔封装、

音频
内置2个喇叭接口:24bit, 108dB, THD+N>95dB, 最高到 192kHZ

网络
Wifi、 100M/1000M以太网、 3G:WCDMA/EVDO/TDSDMA

蓝牙
蓝牙3.0 / 蓝牙2.1 EDR

GPS/北斗2
支持GPS、北斗2定位

NFC感应头
支持(接受模块定制)

摄像头
支持500万-800万像素自动对焦摄像头

Zigbee
支持(需定制)

看门狗
支持

二代身份*模块
支持(需特殊定制)

传感输入
环境光传感支持(需定制)

操作系统
Google Android  4.0.3

Flash
支持Adobe Flash

应用软件
完全兼容Android系统应用软件

支持BS构架广告解决方案

接受定制人脸识别算法、交互识别算法

可协助客户移植视频点播软件

触摸屏
触摸屏 红外/光学(可选)

文档
WORD, EXCEL, POWERPOINT, PDF, TXT,

多媒体
3D
支持3D视频加速

视频
FLV(H.263, H.264),AVI, RM, RMVB, MKV, WMV, MOV,MP4,,MPEG, ASF, ,3GP etc

音频
MP3, WMA, MP2, OGG, AAC, M4A, MA4, FLAC, APE, WAV etc

图片
JPEG/BMP/GIF/PNG/TIFF etc

多屏播放
可以4个视频+4个图片+滚动字幕+**+日期+时间+天气预报+背景

板卡版本
单机高清版、网络高清版、3G网络高清版

电源类型
单电源 DC+12V/3A

工作温度
标准版: 0~70℃;工业级 -20~80℃; 汽车电子级 -40~100℃(特殊定制)

工作湿度
5%~95%相对湿度,无冷凝

定制服务
人脸识别 3D互动识别算法、启动界面**定制,APP软件定制、外扩接口定制

外设支持
鼠标,键盘,外部客显,红外遥控器,听筒,指纹识别,红外触控等

马S

深圳市迈瑞思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 15989457807

Q  Q: 285068397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清楚了!谢谢哈!

不客气,有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