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场效应管烧坏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如题,当工作在32V时电机转动场效应管也不存在发热。但是升压到48V时,电机转动大约5S后停转,然后一查场效应管烧了,而且每次烧的是同一个

楼主(2014-05-07):
Q3为烧的场效应管

11D5`2(UMO52CW[~}ORSP`7.jpg (144.88 KB )

网友A:
热量太大了。

网友B:
先把PWM调小点啊,再检查

网友C:
可能功率不够吧。

网友D:
两个地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