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整流后的滤波疑问

楼主:
输入是正弦波,请教各位老师,精密半波整流后的滤波电路该怎么设计?直接RC滤波?还是并一大小电容?或者还有其他办法能达到更佳的效果?

网友A(2014-05-07):
“输入是正弦波”
频率多少?这个很重要。

RC时间常数较大的话,前一图输出比较接近平均值。
后一图没有电阻,输出接近于峰值。

至于“更佳的效果”,不知道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正弦波”
频率多少?这个很重要。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正弦波”
频率多少?这个很重要。

实际撘的电路输入信号为123K正弦,整流完后面用了RC滤波,为什么接上RC电路之后,前级整流后的波形幅值变小了?而且滤波后的幅值才150mv左右,前级整流的幅值为3V,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撘的电路输入信号为123K正弦,整流完后面用了RC滤波,为什么接上RC电路之后,前级整流后的波形幅值变 ...

123kHz,远大于RC滤波转折频率159Hz。R仅10欧,这对运放来说是过重的负载。

网友B:
RC滤波输出的幅值受后级负载输入阻抗影响,应当加入一级电压跟随电路。如果RC的常数比较大,滤波后的幅值应该接近正弦的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kHz,远大于RC滤波转折频率159Hz。R仅10欧,这对运放来说是过重的负载。

R为100欧,写错了。绿色那为滤波后的波形,红色为整流的波形,第一张未加RC滤波,第二张加了RC滤波,测整流端波形怎么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