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汽车启动器,用动力电降压整流,直接驱动汽车启动机。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4-05-07):
手头有一台老式汽车充电机,9000VA,输出12-72V,80A。结构就是一个三相自藕变压器,全桥整流输出。
想重做一个整流电路,用全桥或可控硅,输出到300-500A,能够在不接蓄电池的情况下,直接带动汽车的启动电机打火。
请教下,有没有可能性?

网友A:
不必用可控硅,用电流够大的整流管即可。
充电是连续工作,启动时间很短,变压器允许短时间(数秒量级)过载数倍(大致上五倍以下)。但整流管过载倍数不能像变压器这么大。

网友B:
30年前就有卖的。

楼主:
谢谢 maychang ,从淘宝上订的标200A的三相全桥是不是能够了,还用不用滤波?

网友C(点评):
吕莎博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maychang ,从淘宝上订的标200A的三相全桥是不是能够了,还用不用滤波? ...

三相全桥整流,纹波本来就不大,滤什么波?

不过,标200A的三相全桥够不够,这个我可不敢说。

网友D:
可不可以加一个**就好?

网友E:
车子开出去了,找不到动力电怎么办?一直不熄火吗?

楼主(点评):
呵呵,这个修车时候用的

网友F:
起动机峰值电流800A,全桥啥的可能够呛。
其实不用那么大功率和体积的电源,有移动硬盘盒那么大的启动电源,可以启动十来次吧,原理简单:法拉电容,高倍率电池。

楼主:
只是看这么个东西放那生锈,有点儿浪费。
有移动硬盘盒那么大的启动电源,能起十来次?淘宝上有卖的么,推荐一个看看

网友F(点评):
我没有买过,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F:
另外,如果不接入电瓶,整个供电环境会严重恶化。

楼主(点评):
中间还有隔离变压器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maychang ,从淘宝上订的标200A的三相全桥是不是能够了,还用不用滤波? ...

你后面负载300A,200A的整流器发热很厉害了

发个图看看,啥样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另外,如果不接入电瓶,整个供电环境会严重恶化。

是说整车的供电环境会恶化,抛负载浪涌会很严重,和你的隔离变压器不是一回事。

网友F:
声明不是广告,给你找了个:http://4009988058.1688.com/
另外一个:http://www.juxingpower.cn/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基本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