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uilder创建菜单,程序运行时菜单不显示,why?

楼主(2014-05-07):
用c++builder菜单模版创建的菜单,程序运行时,做的菜单不显示,why?

网友A:
菜单模板?直接放一个TMainMenu控件,双击控件,填菜单名,多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模板?直接放一个TMainMenu控件,双击控件,填菜单名,多省事啊。

刚开始我的做法给你说的一样,另外又加了事件程序。发现程序运行时菜单不显示,后来我试着用菜单模版做的,结果一样。

网友A:
奇了怪了,给你个例子,若你那里还不正常的话,要考虑编译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了怪了,给你个例子,若你那里还不正常的话,要考虑编译器坏了。

谢谢,问题已解决。当初考虑不让窗口可以最大化就把BorderStyle设置为bsDialog,是这个的问题。
现在我正在琢磨用曲线去显示数据的功能,现在公司底下就只有我自己在捣鼓上位机,感觉自己慢慢摸索进步很慢,这方面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A:
欢迎交流,已经pm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