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IO接口外设求教!

楼主(2014-05-07):
MCU是ST的M4系列,有一个SDIO接口,有SDIO_CK, SDIO_CMD, SDIO_D0~SDIO_D7,想用SDIO接口接一个TF卡,再接一个SDIO接口的WIFI模块,可行吗?

网友A:
407没有SDIO_D0~SDIO_D7接口吧?应该是你的SD卡有8位数据线接口吧

网友A:
SPI或FSMC接口,挂几个外设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