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DL上电时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07):
IMX6的ROM CODE没有检测到eMMC,直接进入serial downloader模式.

   我们怀疑是eMMC的power supply: SERIES_3.3V有些延迟导致,请问eMMC的3.3V时序应该如何控制?我们尝试将SERIES_3.3的触发换成A5V或者与CPU3.0V或ARM_1.425V同时启动均可以成功,
   但是现行时序或者与FPGA_1.2V同时启动则均失败,请问应如何控制?式样书上有无具体要求,谢谢。

求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等待解答,谢谢!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开发板啊?

这是客户自己开发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客户自己开发的板子

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参考评估用的是SDP的板子。关于这个问题我在IMX6SDLRM中找到这样的内容:
通过这里的描述,因为BOOT eFUSE没有programed,所以IMX6的ROM CODE本身就不会检测到eMMC?

另外,我看了下客户给的上电时序,SERIES3.3V在上电后延迟了69ms才POWER UP,是否太迟了,具体应该如何控制?具体客户的时序见附件

power sequence▲1.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

这里的时序,我们是参照SDP的SPF-27392_C3文档中给出的时序设计的,但那里并没有给出时间要求。请问是否有相关的时间要求,还是只要满足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o额,貌似没人给解答啊,也许是问题太低级了么?懂的话就帮忙解答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