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单片机控制DAC0832输出矩形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2014-05-07):
程序如下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k=0,c=1;
unsigned char i;
#pragma data:code
flash unsigned char juchi[5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
#pragma data:data
unsigned int f=10;//示波器上请改变此频率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n)
{
if (n == 0)
return ;
  while (--n);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DDRA=0xff;
  PORTA=0xff;
                while(1)
                {
                PORTA=juchi[k];
                delaynus(f);
                k++;
                if(k==50) k=0;
                }

}

真的真的很感谢大家

楼主:
这是输出三角波的情况

网友A:
硬件电路怎样的?放大器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怎样的?放大器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

我直接测量的DAC0832的电流输出1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测量的DAC0832的电流输出1端

没有用运放吗?

网友C:
你输出的直流还是交流,你测的直流还是交流?好好看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