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检液体检测方案

楼主(2014-05-07):
目前我做的项目中需要检测一个外径为3MM,内径为1.5MM的白色半透明的软管里是否存在我通过泵吸进去的液体(有可能有颜色,也有可能是无色),液体总量在5ML左右。求推荐一种合适的检测方案或者传感器。。

网友A:
如果液体含水10%以上,可以检测电容。
有水电容增大。水的介电常数=80,空气=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液体含水10%以上,可以检测电容。
有水电容增大。水的介电常数=80,空气=1 ...

肯定超过10%的,您能不能推荐一种检测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做检测这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超过10%的,您能不能推荐一种检测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做检测这一块。。 ...

先做一个电容检测探头,用两个3mm宽的薄铜片夹紧管子,直接测铜片之间的电容即可。
确认有无液体时,电容变化量有10pF以上即可,越大越好。越大电容,需要越长铜片。

第二步找电容传感器,比如ADI的电容到数字转换器,或者其他公司的也行。量程满足即可。

电容式触摸屏传感器应该也行。

本人没有实际做过,只是建议,抛砖引玉,呵呵!

LZ最好问一下有实际经验的更靠谱。

网友B:
光的也可以。

网友C:
目测5楼可试.

网友D:
光电传感器?

网友E:
有幸做过类似项目,在5楼的基础上注意一定要加个环境基准.简单的做法是找个起码有两个触摸通道的芯片.一个触摸通道接铜片.铜片卷好包裹软管.铜片外再接厚物体隔离.还要个通道测环境状态.忘了还要加个已有水的绝对值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一个电容检测探头,用两个3mm宽的薄铜片夹紧管子,直接测铜片之间的电容即可。
确认有无液体时,电容 ...

谢谢啊,我先按照您的方法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幸做过类似项目,在5楼的基础上注意一定要加个环境基准.简单的做法是找个起码有两个触摸通道的芯片.一个触 ...

谢谢指导,我按照您的思路先做一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