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串口源代码为什么要用vsprintf(string,fmt,ap);这个函数?

楼主(2014-05-07):
void Uart_Printf(char *fmt,...)
{
        va_list ap;
        char string[256];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Uart_SendString(string);
        va_end(ap);
}
串口源代码为什么一定要这些函数,感觉直接用Uart_SendString(string); 就可以了啊,求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如果不用vsprintf(string,fmt,ap);
string就是一个未初始化的数组,那么调用Uart_SendString(string);不但不能送出预期的字符串,而且很危险。
vsprintf(string,fmt,ap);的作用就是将格式化的字符串存储到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vsprintf(string,fmt,ap);
string就是一个未初始化的数组,那么调用Uart_SendString(string);不但 ...

Uart_SendString( char *s[])
{
   char **p;
   int i;
   p=s;
   for(i=0;i<256;i++)
   Uart_SendByte(*p++);
}
就这样简单的形式不可以发送么?
不明白您说的string是一个未初始化的数组是什么意思?请您再详细说一下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rt_SendString( char *s[])
{
   char **p;

给你搞复杂了,我修改如下
void Uart_SendString( char *s)
{
   int i;
   for(i=0;i<256;i++)
     Uart_SendByte(*(s+i));
}
这样写有越界的危险。

回到前面的问题
在函数里的局部变量的存储空间是栈空间,如果不进行初始化,它的值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搞复杂了,我修改如下
void Uart_SendString( char *s)
{

不好意思,我初学,可能问题很弱智,请见谅。
  va_list ap;
char string[256];
在这个函数里不也定义了string数组的大小么,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个简单的程序就有越界的危险?
调用函数的时候,本身不是已经给string这个数组赋值了,还是不明白初始化这个问题。
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加我一下QQ么,我想把这个问题搞明白,谢谢。

网友B:
爷关天像,发现我也不会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初学,可能问题很弱智,请见谅。
  va_list ap;
char string[256];

如果vsprintf(string,fmt,ap);生成的字符串长度大于等于256,也会越界。如果非要这么写,有一点应该确定,那就是整个字符串的长度小于256

char string[256];数组未初始化
char string[256] = {0};整个数组初始化为0
char string[256] = {'A','B','C',};前面三个初始化为 A B C,其余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sprintf(string,fmt,ap);生成的字符串长度大于等于256,也会越界。如果非要这么写,有一点应该确定 ...

调用函数的时候比如Uart_SendString("hello\n");
hello 不是已经赋值给数组了么?这不叫初始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函数的时候比如Uart_SendString("hello\n");
hello 不是已经赋值给数组了么?这不叫初始化么 ...

那么"hello\n"赋值给了哪个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hello\n"赋值给了哪个数组?

Uart_SendString( char *s[])
{
   char **p;
   int i;
   p=s;
   for(i=0;i<256;i++)
   Uart_SendByte(*p++);
}
不是定义了 char *s[] 这个数组么?

网友A:
char *s[]和"hello\n"类型不匹配的
我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对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s[]和"hello\n"类型不匹配的
我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对话呀

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懂,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懂,所以。。。。。。

今天讨论的内容有点多且杂,总结有那么几点
1、函数的可变参数
2、函数的形参和实参
3、指针以及指向指针的指针
4、局部变量的存储空间及堆栈空间
5、变量以及数组的初始化
6、数组越界

先把这些内容熟悉了吧

网友C:
Uart_SendString ("time is %d %d %d\n", year, month, day);
楼主你的Uart_SendString能这样做吗?

但是1楼的代码就可以。

网友D:
这是为了格式化输出可变参数。 如果单纯的用uartsend(str),它是不会输出你想要的结果的。

网友E(2015-06-16):
其实并不是楼上那些人说的那样。其实主要为了打印比如带参数的打印信息,如果没有vsprintf的话,你需要自己去实现这个函数的功能。
为了方便就直接用开发工具自带的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