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基准稳压二极管?

楼主(2014-05-07):
大神们,
  印象中好像有种稳压二极管,精度高,温漂小,作为电路基准用的,性能应该不比TL431差的,名字忘记了。有大神提示下?
  多谢啊!

楼主:
刚一下翻书翻到了LM385

网友A:
1N829A........

网友B:
大名鼎鼎的基准稳压二极管LTZ1000/LTZ1000A

网友C:
和TL431比的话国产的2DW7C,2DW232C就可以了,温度补偿型二极管。1N829A可比TL431好太多了,1个5ppm一个50ppm温飘,一个低噪声一个不标噪声指标。至于LTZ1000就太过分,这个不是二极管,是个集成电路,超级电压基准啊,当今除了约瑟夫森节最高级别基准。

网友D:
单个约瑟夫森结的结电压仅为毫伏量级。1984年,联邦德国及美国利用约1500个约瑟夫森结相串联,得到了约 1伏的结电压,可直接与标准电池的端电压相比较,监视直流电动势基准的稳定性。
90年代后国际上电压基准采用了约色夫森结(JVS),这是一种低温量子效应的自然基准,只要有条件就可以独立复现,电压开始是10mV,然后很快增加到1V,最后固定在10V。准确度达到0.01ppm甚至更高。由于价格昂贵、运行费用高,因此一个国家也没有几套,主要做原始基准来校验各种次级标准。正因为JVS的出现,标准电池作为保持电压的基准的作用大大削弱,而固态基准的短期稳定性好,便于运输传递,因此标准电池日见淘汰。

网友D:
LM329AH
LM369DN
LM399
LH0070
LTZ1000

楼主:
多谢各位啊,
  也想找个廉价的。。。。有些是太贵了。。。

网友E:
需要多高电压的?只要带隙的就可以还是必须深埋的?
2.5V的话,MAX6325性能就不错,老的有AD780和LM336-2.5,低噪声的有LTC6655,另外LT1019和ADR421也相当不错。
AD780我经常用在精密恒流源上,是串、并兼用的基准。

多谢啊,想找便宜的,最好2块3块钱的。现在设计用的TL431。。。。

网友C:
lymex老大列出的都是发烧型的,估计能满足楼主的只剩下2DW232了,要不就继续用TL431吧,物美价廉。性能提高一点价格会提高挺多,不易满足价廉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ymex老大列出的都是发烧型的,估计能满足楼主的只剩下2DW232了,要不就继续用TL431吧,物美价廉。性能提高 ...

呵呵,我列的那些还不算发烧,看看4楼的才算:lol
物美价廉的基准的确难找,TL431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难于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