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wifi芯片里预装什么东西,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4-05-07):
我是菜鸟,想知道wifi芯片里预装什么东西,如何工作的

网友A:
这问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到底想问什么,硬件还是软件,模拟还是数字?

楼主:
简单点,就是wifi通讯功能,组网功能等要不要编写自己的代码,是不是只要设置或者调用API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