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了一个电容

楼主(2014-05-07):
上午爆了一个铝电解电容。因为正负接反了。

网友A:
很壮观吧
估计你下次就不会再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壮观吧
估计你下次就不会再焊错了

en ,现在耳朵还感觉嗡嗡的

网友B:
铝电解电容爆炸是这个样纸的啊,谢谢提前提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电解电容爆炸是这个样纸的啊,谢谢提前提示啊

网友C:
珍爱生命,远离电容

网友D:
还好,我电池都爆炸过,整面墙炸黑;

有1次电容爆炸,研发部来了位小姑娘,第2天就辞职了

碰到过爆炸留出电解液的;

有爆炸,像天女散花一样的,总的不下10次了

网友D:
忘了说了,每次爆炸,电容的接法都没问题。

网友A:
电容爆 不一定是接反哦,
高压 也是会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 不一定是接反哦,
高压 也是会爆的

我查看了电路,接反了。没有高压。
我测试了。50V的电容,承受六七十伏电压没问题。
但是负电压20多伏,就爆了

网友E:
爆炸,是因为漏电流导致电解液过热了。
如果短时间内发现,马上断电,没有关系。
电解电容爆炸前,顶部开口的地方会先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炸,是因为漏电流导致电解液过热了。
如果短时间内发现,马上断电,没有关系。
电解电容爆炸前,顶部开口 ...

嗯,长知识了。
当时没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爆 不一定是接反哦,
高压 也是会爆的

:loveliness:
买的电容质量太差了:D
输入24V,我选的是50V

好几个是开关电源(明纬),还有可编程电源的电容爆了(苏州某企业),都是买的设备

网友F:
一定很不错吧,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很不错吧,瞬间。

眼睛没有抓拍到那以瞬间,耳朵抓到了。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接反了!

网友H:
最难忍受的是电解液的味道实在是难闻啊!

网友I:
我也爆过!**仗!

网友J:
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难忍受的是电解液的味道实在是难闻啊!

我的鼻子不灵。

网友K:
应该知道鞭**怎么做的了吧,现在很多电容有突破口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知道鞭**怎么做的了吧,现在很多电容有突破口好点

比鞭**贵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电池都爆炸过,整面墙炸黑;

有1次电容爆炸,研发部来了位小姑娘,第2天就辞职了

看看吓着小姑娘了吧!!!
研发部好不容易来个姑娘,单身小伙都激动的不得了。。。
谁知道被一个电容给炸没了。。。

网友M:
大容量电解电容爆掉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吓着小姑娘了吧!!!
研发部好不容易来个姑娘,单身小伙都激动的不得了。。。
谁知道被一个电容给炸 ...

诶,,小姑娘怕毁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容量电解电容爆掉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还好,只是47uf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L:
看看吓着小姑娘了吧!!!
研发部好不容易来个姑娘,单身小伙都激动的不得了。。。
谁知道被一个电容给炸 ...

:lol
2200uF/400V的爆了

网友N:
真爱生命

网友O:
我也想起7~8年前把铝电解电容弄爆了!低压小容量的,啪 的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忘了说了,每次爆炸,电容的接法都没问题。

耐压选高些!

网友Q: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电池都爆炸过,整面墙炸黑;

有1次电容爆炸,研发部来了位小姑娘,第2天就辞职了

你是搞爆破的吗!

网友R:
胆电容爆起来,更加猛,突然冒很大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uF/400V的爆了

那个头可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胆电容爆起来,更加猛,突然冒很大的火

这个我没见识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Q:
你是搞爆破的吗!

不是

网友S:
我也看到过两次,法拉级的电容,1-2mm厚的铁盒盖被炸穿了,里面装的铝散热片都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也看到过两次,法拉级的电容,1-2mm厚的铁盒盖被炸穿了,里面装的铝散热片都融了 ...

ao,这个可以做武器了吧。如果一个人坐在电容上面,然后,电容爆了,会有啥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上图···

已经扔了

网友U:
电解电容爆炸没遇到过,倒是钽电容爆炸遇到过,第一次用钽电容的时候不知道黑线是正极,焊上去把板子都烧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D:
忘了说了,每次爆炸,电容的接法都没问题。

亲眼见证过三五十次。

每当蘑菇云升起时,大家就都开好窗,然后跑外面透气去了。:L

楼主:
引用 网友V:
亲眼见证过三五十次。

每当蘑菇云升起时,大家就都开好窗,然后跑外面透气去了。 ...

我只是见过两次。
第一次没有这么深刻印象。

网友W:
国产电容,靠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W:
国产电容,靠不住...

不知道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见过两次。
第一次没有这么深刻印象。

我们单位做工业控制的,380 V 大功率马达。

真的有蘑菇云,直径一米左右:L

网友V:
引用 网友W:
国产电容,靠不住...

一百个赞,我们用的都是国产电容:curse: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们单位做工业控制的,380 V 大功率马达。

真的有蘑菇云,直径一米左右 ...

厉害,这个确实可以当审犯人用的啊。
不坐电椅,坐电容,哈

网友V:
引用 楼主:
厉害,这个确实可以当审犯人用的啊。
不坐电椅,坐电容,哈

小电容像鞭**,大电容就是爆竹

楼主:
引用 网友V:
小电容像鞭**,大电容就是爆竹

脱了裤子坐电容

网友W:
引用 楼主:
脱了裤子坐电容

你难道要自SHA ?

网友X:
有次测试电源,输入和输出接反了,交流输入直接接输出,保险丝都气化了,找不到残渣,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难道要自SHA ?

严刑逼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有次测试电源,输入和输出接反了,交流输入直接接输出,保险丝都气化了,找不到残渣,吓死我了 ...

安全第一

网友Q:
引用 楼主:
脱了裤子坐电容

网友Y:
俺爆过一次25V 10000UF的,很响,喷出不少油,经查是电容的外皮极性与管脚实际正极标识不一致造成成的!

网友Z:
我也爆过,彭一声。。。都没反应过来、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忘了说了,每次爆炸,电容的接法都没问题。

设计有问题

网友AB:
电容的质量很重要,铝板的耐压值及顶端壳的距离都影响到耐压

网友AC:
都爆过  正常

网友V:
引用 网友X:
有次测试电源,输入和输出接反了,交流输入直接接输出,保险丝都气化了,找不到残渣,吓死我了 ...

我有次头脑发热,交流电源线没拔,就连烧录器,编程插座的金属针都没了。
一坨黑,电脑也一起挂了,顺便换了台新电脑。:lol

网友AD:
见过一个功率板上很多电容,结果电压超了,一串鞭**声,正好临近过年,就当庆祝了

网友AE:
电容的质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