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视频解码芯片解码问题

楼主(2014-05-07):
利用SAA7111A解码模拟视频,720X576大小,图像最右边出现了一根黑条。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行有效像素个数720个计算错误了,但修改了能修改的配置寄存器,都没有解决。
利用采集卡获得的图像右边黑条就细了很多,请问初始化配置寄存器有错误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确定一下这黑条是不是7111出来的再说:
7111出来的是656流。你先查看一下出来的流里是不是就有黑条(查 ...

我不是根据视频流起止采集有效像素,而是根据SAA7111A时序采集的有效像素。
后端采集在场有效期间,如果是有效像素则每行直接存储720个像素,是不是这样采集逻辑不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根据视频流起止采集有效像素,而是根据SAA7111A时序采集的有效像素。
后端采集在场有效期间,如果 ...

二楼不是在问你怎么做的。
二楼的方法是让你先确定黑边是哪里产生的,我也赞同这样的方法。